极致减重,最长续航,450自制四轴,大家来出招

楼主(2016-08-21):
初次制作   请多指教做的是一项比赛,比滞空时

配置:
Angel 2212  KV980
1045桨
好盈 20A
3S2200

目前能飞起来,轻的飘起
另外想请教一下  450级别还有更好的延长续航方法吗

机架

电机座

底视

橡皮筋固定

网友A:
你要做到极致那高效的电机,高效的桨肯定没得跑,据说18650能量密度更高,不过没试过,当然在氢燃料电磁面前都是辣鸡,哈哈哈

网友B:
用老虎动力套或大疆动力套,4s电池,空载能上25分钟

网友C:
3S2200电池能飞多少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到极致那高效的电机,高效的桨肯定没得跑,据说18650能量密度更高,不过没试过,当然在氢燃料电磁面 ...

有意使用18650电池,氢燃料没接触过应该用不起,我这个机架用1045的桨抖动很严重,用8寸的好多了 是该加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老虎动力套或大疆动力套,4s电池,空载能上25分钟

未来有意上慢速大桨   配更大的电机   当然机架也要改   先做个实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2200电池能飞多少分钟啊

用8寸桨15分钟左右    刚试了一下10寸桨  抖动太严重了   害怕散架应该是机架还不够牢固 再加两个肋板

网友:
估计还能去掉几米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老虎动力套或大疆动力套,4s电池,空载能上25分钟

我3s450都能上23分钟

网友:
减重很重要。

网友:
用4S4千多的电池试试。电池买好点的。

网友:
666,已经很好了感觉,再减重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666,已经很好了感觉,再减重估计不行了吧  要不然就要 用更轻 更坚固  材料

网友:
多余的线去掉,电池线缩短,电调扒皮,去香蕉头,飞控去壳。。电池去皮去铝片,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楼主:
测试视频来了 最后有亮点

网友:
感觉乱糟糟的

网友(2016-10-12):
想加长续航只能是换低KV电机,加大桨 另外,电池也要换了,用4S电池 5000的应该能让你超过20分

网友:
徒手捉鸡好屌啊。

网友:
450的鸡架,电机换成低一点KV值的(700多的),直径换成35的吧,桨用11寸的,电池4S5400左右,估计应该能续航30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