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16-08-21):
为什么我的地面站故障保护是这样  失控保护在哪

网友A:
现在你设置的就是当遥控信号低于 975的时候。总是执行返航.这就是你现在的失控保护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另外地面站故障保护最好不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设置的就是当遥控信号低于 975的时候。总是执行返航.这就是你现在的失控保护 ...

嗯嗯   再问下   GPS无信号保护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请问下GPS无信号的时候在哪设置当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地面站故障保护最好不要选

嗯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下GPS无信号的时候在哪设置当前模式?

飞行中丢星怎么设置定高 降落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设置的就是当遥控信号低于 975的时候。总是执行返航.这就是你现在的失控保护 ...

飞行中丢星怎么设置定高 降落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设置的就是当遥控信号低于 975的时候。总是执行返航.这就是你现在的失控保护 ...

对了再麻烦下  地面站上面显示电台故障保护   不会电台就是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谢谢帮顶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再问下   GPS无信号保护在哪?

GPS信号保护你要进全部参数表里找
FS_GPS_ENABLE
0是禁用
1是降落
2是定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再麻烦下  地面站上面显示电台故障保护   不会电台就是遥控器吧

每个地面站显示都不一样
我的地面站电台是数传
以前用过旧版本。电台是遥控器
具体看数据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地面站显示都不一样
我的地面站电台是数传
以前用过旧版本。电台是遥控器

嗯  那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