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直450请教

楼主(2016-08-21):
请大仙大致讲一下这两款电直的不同处 ,两款机型的配件能互换吗,ALZRC 2015款 遥控直升机模型Devil450 Pro V2 FBL KIT空机 ,499元  另一款 飞越 亚拓兼容Tarot 450 PRO V2 FBL空机  680元 那款更适合新手

网友A:
你还是买飞越的吧,飞越的相对于富丽的精度好一点,另外最好把尾巴换成双推。

网友:
都不适合,买泰世 X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买飞越的吧,飞越的相对于富丽的精度好一点,另外最好把尾巴换成双推。

新手还是用皮带的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是用皮带的好点吧?

可以啊,不过轴传那套别出了,飞到一定水平还是要改回去的

网友(2016-10-29):
飞越可以,但是尾变距最好换成ALIGN的,否则金鱼尾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