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 PROV2 飞控测试之二 拆解 [ 老晋玩测试 ]

楼主(2016-08-22):
大家好,我是老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极翼 PROV2 飞控测试之二 拆解

这两天一直在忙上海模型展的事情,所以拆解贴晚了一天,敬请理解。

此帖为极翼PROV2的拆解贴,大家看看主要元件和做工,元件懂得自然懂,不懂的朋友老晋也不做解释,会有行家和专家来点评。

明天老晋会进行装机,然后试飞测试,敬请对这款飞控有兴趣的朋友关注。

好了废话不多,直接上图。

好了,海绵+双面胶固定的IMU就不拆了,老晋还要装机试飞,手笨,拆坏了返厂麻烦。

此帖就到这里,多谢朋友们看帖!

网友:
看样子做工还不错,赶快测试!

网友A:
主控看着比较简单些。内存卡为什么不做个口可以直接取出来看

网友B:
其实把cnc壳子换成塑料盒子,塑料盒子里面再电镀一层镍要轻的多

网友:
老晋坐等上机

网友:
老晋上机机?

网友C:
感谢老晋展示 那连接软排线 可真让人用着不放心啊

网友:
热熔胶不靠谱啊

网友:
内存卡是什么鬼。。怎么不是flash直接焊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把cnc壳子换成塑料盒子,塑料盒子里面再电镀一层镍要轻的多

那就显示不出高大上卖个好价钱了噻,买椟还珠,你懂的

网友:
太重,小型航拍机都嫌太重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啊

网友:
装好了没,来个全家福

网友:
不拆还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
不懂来凑热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晋展示 那连接软排线 可真让人用着不放心啊

很多IMU内置减震的飞控,都是这样子处理的,放心用好了。

网友:
看着不错,支持老晋!!

网友D:
我的马上也到啦 减震做的不错 这种材料我也有

网友E:
外观太锋利,棱角不圆滑。不知实际情况飞的怎样,但我以前买的JIYI pro飞的很差劲,掉高严重,经常会晃动,搜星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太锋利,棱角不圆滑。不知实际情况飞的怎样,但我以前买的JIYI pro飞的很差劲,掉高严重,经常会晃动, ...

参数调好,老晋玩极翼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容易掉高,前提是你的机器震动控制好,动力冗余足够,参数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马上也到啦 减震做的不错 这种材料我也有

多谢兄弟支持!

网友F:
热熔胶。。。。。。硅胶更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硅胶更好些吧

应该是硅胶会更好^_^

网友G:
已经入手两套。。 等楼主测试了性能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入手两套。。 等楼主测试了性能再装机

多谢朋友支持!

已经爽飞5-6个起降,GPS角度模式可以很爽,GPS速度模式有点肉。定高可以使用双回中遥控器感觉不错。别的有待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看着比较简单些。内存卡为什么不做个口可以直接取出来看

存储卡可以取出,带卡槽的,封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

已经爽飞5-6个起降,GPS角度模式可以很爽,GPS速度模式有点肉。定高可以使用双回中遥控 ...

有刹车功能吗? 定高定点稳不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存储卡可以取出,带卡槽的,封住了。

可以读取内存卡数据吗?是不是类似黑匣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刹车功能吗? 定高定点稳不稳?

有刹车,定点很好,定高看你的动力是否足够,震动是否控制好。P2时代的定高就很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读取内存卡数据吗?是不是类似黑匣子功能?

数据只能够极翼解读,普通用户不能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刹车,定点很好,定高看你的动力是否足够,震动是否控制好。P2时代的定高就很牛了。 ...

有刹车就不错啊,以前P2 太肉了

网友:
怎么看着好脸熟啊,NA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