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鹰眼遥控录像模块不能拍照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22):
RT,买了一个遥控录像模块,拍照通道设置二段开关,视频输出正常,但是不能拍照
接线应该都正常,只有视频输出线的那根电源输入没有接,难道是模块需要供电?

网友:
模块需要供电

楼主:
怎么供电,把那根电源线接到图传视频输入端的正极?

网友:
问问商家

楼主:
商家告诉我他不会,用是这样用,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模块当然要供电了!正常3~4s供电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你看看你模块上的热缩管上有没有鹰眼的标志我以前听朋友说只有有鹰眼标志的好像才能用

网友:
要供电才行,接到图传输出12v那个就行

网友:
找卖家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供电,把那根电源线接到图传视频输入端的正极?

不是有一根3pin的吗中间那条线要给电它才行直接接动力电也可以

网友:
按图片供电

网友(2016-09-28):
要接供电 不然无法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根3pin的吗中间那条线要给电它才行直接接动力电也可以

是模块红线直接接12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模块红线直接接12伏吗,

不是那个红线是给那个模块供电的12-26v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红线是给那个模块供电的12-26v都可以的

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