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故障,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08-22):
RT,不接接收机的时候一切正常,吧俯仰信号线接在接收机上就出现视频的情况

楼主:
然后我发现我动控制云台俯仰的信号线的时候电机就抖,我怀疑是焊点出问题了(买的二手),

求问是不是图上绿色部分是控制俯仰的

网友:
不是扯到线了吧 ?

网友:
问问卖家,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上电前接收机必须连接且正常运行

网友(2016-10-11):
你的遥控这个通道行程量有没调好

网友:
查查线路是否虚焊,看说明书有否接错线。软件设置看看有否出错

网友(2016-12-19):
应该还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传感器的连接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