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解 买了一个二手M8N 接上APM后罗盘正常工作 但是无GPS

楼主(2016-08-23):
在咸鱼买的 M8N 是PIX的 买回来后我发现线不通用后买了一条APM的线
gpsstatus 为0  rx tx线都换很多遍了 也是这样 GPS上的蓝色灯常量 室外会一闪一闪
APM上 接电后 红蓝爆闪后 就红灯慢闪  GPS上的罗盘是正常的

网友:
用GPS测试软件 测试一下 U-BLOX 百度一下就找到了U-blox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
拿到户外,搜半个小时如果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
先用TTL刷机板,和U-BLOX软件,检查GPS是否正常

网友:
使用U CENTER链接 看一下波特率

网友:
gps和罗盘是独立的,有可能是gps模块坏了!

网友:
用usb 转串口模块,接上gps。链接电脑,用u-center软件看下gps都是什么配置,波特率,刷新率一类的,一般波特率是38400,另外看看gps输出语句是否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