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牌子好坏的讨论帖

楼主(2016-08-23):
欢迎大家为刚入手的菜鸟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知名的大牌子就那么几家,但总体不脱离一分钱一分货的基本定律。TM是很好,但个人感觉太贵一般用也不经济,用过的牌子里恒力源、飓风、XXD、大疆、Rctimer FR2205、F4006等,除了XXD、F4006太差动平衡不咋样,其他电机都不错,恒力源Q系列电机加粗轴承,同时扭掉螺丝就可以取下电机轴,相应的电机轴桨座配件也便宜,其他电机都是卡环不方便维修,特别是飓风电机,好用是好用,配件太贵,一个桨座就要20。精灵3的电机做工也很好。总之买电机,在选好合适的KV值基础上尽量选好点的牌子,比较耐用有保证。

网友:
看着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名的大牌子就那么几家,但总体不脱离一分钱一分货的基本定律。TM是很好,但个人感觉太贵一般用也不经济, ...

怎么没朗宇

网友:
是啊。怎么没朗宇?新西达谁都用过。对吧
就不说了
我用过的不多。就新西达。朗宇和飓风。个人觉得。固定翼的话。用新西达还可以。就是注意散热。我因为不注意散热就烧过一个电机。飓风的话。现在TBS探索就用这个。感觉平衡性不怎样。动力还可以。感觉平衡性就是比不上朗宇。虽然朗宇拿到手还是得做一下平衡的。但是飓风根本没法做。
之前用朗宇。果冻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 。现在用飓风。根本无法控制。。郁闷死了某宝上有一款自称出口日本的电机。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性能和平衡性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