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1190怎么调节osd一直显示

楼主(2016-08-23):
我的hs1190 osd是一闪一闪的,怎么调节让osd一直显示。

网友:
。。。。。。话说我也想问,我那个和我飞控集成的osd重合了。。。。。。

网友:
视频制式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而且电压不准,应该可以调试吧

网友:
FOXEER HS1190 舊款 的OSD是一直閃的 , 位置亦不能調 , 我有2個都有同樣問題 , 是正常的 !
新版最近開始發貨了 , 修改了OSD不閃 , 名字 / 電壓 / 時間 可獨立修改顯示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