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手动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看视频全手动的情况下,手动关油门是可以改变姿态的。请问这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A:
改变姿态?是飞行模式吗?你说的是失控返航吧!关控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姿态?是飞行模式吗?你说的是失控返航吧!关控失控返航!

不是。是手动模式之下。油门为零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姿态。就是油门关到最小,然后上下左右的翻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手动模式之下。油门为零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姿态。就是油门关到最小,然后上下左右的翻滚。 ...

你是飞固定翼吧!

楼主:
穿越机啊   这不是穿越机的论坛吗?

网友B:
电机都不转了,还怎么改变。西轴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都不转了,还怎么改变。西轴变不了!

不是吧?  我看高手的视频是可以的。模拟器飞也是可以的。就是在空中油门最低。然后翻滚做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我看高手的视频是可以的。模拟器飞也是可以的。就是在空中油门最低。然后翻滚做动作。 ...

低油门可以,油门全关就不行了。

网友:
.那要设置最小油门,解锁以后电机怠速转动,油门最低电机也不会停转。

网友:
小油门下

网友:
飞控开 airmode

网友:
你说的是airmode吧   高空零油门有怠速  可以做翻滚动作  这个功能在BF里飞行模式设置那一页开启

网友:
改变姿态?是飞行模式吗?你说的是失控返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