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泡泡老师:APM版本稳定问题

楼主(2016-08-24):
Mission Planner 1.3.32和Mission Planner 1.3.25还有别的版本,这些版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全部汉化的版本使用起来是否有漏洞之类的?目前我没发现,还是说版本越新越好呢?求教泡泡老师

网友:
合适你用就好,

网友A:
APM固件都不更新了,最高就到3.2.1,地面站也没必要最新,最新是配合PIX新功能改进的,用老一点的版本稳定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固件都不更新了,最高就到3.2.1,地面站也没必要最新,最新是配合PIX新功能改进的,用老一点的版本稳定 ...

哪上版本最稳定啊 求推荐

网友:
同问,固定翼的话哪个版本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上版本最稳定啊 求推荐

现在用的1.3.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1.3.28

个人觉得只要不是测试版就好好用

网友(2016-10-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1.3.28

网友(2017-11-06):
学习了,又增加了不少知识。顶!

网友:
求教泡泡老师:APM版本稳定问题 Mission 作者:灰原哀 1952 求教泡泡老师:APM版本稳定问题 Mission 作者:灰原哀 6054 求教泡泡老师:APM版本稳定问题 Mission 作者:灰原哀 6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