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穿越机飞控是f3

楼主(2016-08-24):
不管是自稳,还是半自稳,下降的时候抖的厉害
请问调pid那个值

网友:
p值降低

网友:
机子反应过于激动了,调小些

网友:
自稳半自稳抖应该减小strength。速降抖应该加点i

网友:
我原先有个新买的飞控也是这样,调小p值增大d值都不好使,结果升级了一下固件就好了,你可以去这个帖子里去下一个,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37&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