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和电池的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6-08-25):
说一下问题来源。开始说书,话说几个月前开始开始玩穿越机,配了一块 2200mah 3S 25C的电池这里就叫电池A,另外一个简易的平衡充,悲惨的是首飞就炸机了,从4楼高度摔下来,其他的部件就不说了,电池A尾部陷下去一大块,然后就充不了电了,这个时候判断是电池A挂了。于是买了第二块同样规格电池B,当时拿到的时候貌似电是充的进去的,因为用万用表测试过电压是上升从一开始的11.6升到了12.1,但是平衡充的显示灯不正常,充了很久也没自动断开,当时因为电充的进,也没多想是不是平衡充坏了。接下来电池B使用后电压降到了8.6V没电了,再充也充不进了,所以我就纳闷了,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是充电器挂了还是电池挂了。

所以求教大神的问题就是,如果用万用表测试平衡充是否正常。
首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判断方法,3S的电池充电口是4芯的,应该是1根零3根火,所以我用万用表的直流20V测试,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正确,因为新的平衡充还没到,无法比较验证,老那个平衡充是测不出电压的。

楼主:
不能只帮顶啊~小伙伴们说说你们用的什么型号的平衡充或电池啊

网友A:
首先 楼主说电压需要靠表量,3S 指示灯。基本确定为B3系列的充电器。那么首先你可以测量平衡头电压,四个接口依次为1234,12之间电压为第一片电压,23之间为中间一片电芯电压,34之间为最后一片的电压。如果测的某一片电压异常 基本判断损坏[三篇都坏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电池B,估计是过放【锂电池放电最好不要低于3.2V】导致充电器不识别,这种简易平衡充没有修复功能,电压低于某个值就会不识别电池。
如果检测电池没问题,那么才考虑是平衡充的问题 几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楼主说电压需要靠表量,3S 指示灯。基本确定为B3系列的充电器。那么首先你可以测量平衡头电压,四个接 ...

大神,刚刚到货了一个新的平衡充B6,使用下来,电池A和B都只检测得到2个电芯,这个是否还有修复的可能,如果无法修复,我是否可以自己拆了,拼一个新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刚刚到货了一个新的平衡充B6,使用下来,电池A和B都只检测得到2个电芯,这个是否还有修复的可能, ...

如果不是一样的电芯建议不要拼,拆掉坏的那片,组个2S的控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