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了不敢飞搞毛啊

楼主(2016-08-25):
不敢飞        放在地上加一点油门感觉一侧电机转很快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正常的?  是不是因为地不平?    拿在手上快要起飞的时候听着螺旋桨的声音很难听   不知道怎么描述  。。。。附近也没有什么宽敞的地方。

楼主:
还有就是我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装的  为什么遥控器要这样设置了前后才对?

楼主:
不设置的话推前是后  拉后是前     别的都正常

网友A:
抓在手里,注意安全,推一点油门,然后左右前后倾斜飞机,看看反作用力是不是正确,再看看左右前后推杆是不是正确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我第一次也是,还好是冬天掉雪堆里了

网友D:
飞控,电调 都校准好 电机转向和桨叶是否正确  都没问题的话 找个空地油门稍微大一点起飞试下 (油门太肉的话 也会侧翻)

网友E:
感觉这鸡架真的好丑

网友:
我也同样啊,哈哈

网友F:
地效作用,推油门不要慢慢推,要看往哪边斜,然后反推一点杆直接拉起来,悬停在1米左右再做后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在手里,注意安全,推一点油门,然后左右前后倾斜飞机,看看反作用力是不是正确,再看看左右前后推杆是不 ...

飞起来了  又发了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飞起来了  又发了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次也是,还好是冬天掉雪堆里了

飞起来了  又发了一贴   没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电调 都校准好 电机转向和桨叶是否正确  都没问题的话 找个空地油门稍微大一点起飞试下 (油门太肉的 ...

嗯   试飞的时候地方宽阔  小油门磨蹭了半天 后面一狠心  油门一拉就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鸡架真的好丑

个人喜欢  感觉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效作用,推油门不要慢慢推,要看往哪边斜,然后反推一点杆直接拉起来,悬停在1米左右再做后面动

嗯   飞起来了  又发了一贴

网友G:
发过来,我帮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过来,我帮你飞

感谢         如果没有你的教程我也飞不起来    起飞了  感觉很平稳      对了泡泡老师 我的地面站故障保护怎么没有失控保护   只有电台故障保护   我在电脑上面启动电台故障保守调试的时候有时候关控 会显示返航 rtl    有时候关控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飞行中丢失GPS故障保护怎么设置  在哪设置

网友:
兄弟。给你个建议。我也用这个控。这个控有个问题可能平时没人察觉
就是自己打方向
因为这个控不是轴承摇杆。。
你进去看DISPLAY输出看看。全部归中看看是否显示归中。。
不行就拍一下遥控底部。。
如果不是遥控器问题。那就是电调没校准。按步骤校准一下看看。

网友:
猛推油门一下拉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鸡架真的好丑

同感,不过巨说这架子很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控,电调 都校准好 电机转向和桨叶是否正确  都没问题的话 找个空地油门稍微大一点起飞试下 (油门太肉的 ...

嗯 对 我第一次  推的太慢直接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鸡架真的好丑

。。。。个人审美问题

网友:
飞吧,没事。

网友:
这架子很轻 还是折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