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如何设置两个x8r接收机实现16通道

楼主(2016-08-25):
如题,有两颗x8r接收机,如何实现控制16个通道啊。英文看不懂啊,听说是把两个接收机分成1.2号,怎么设置,不会,求教……

网友A:
遥控model setup界面 设置为D16   1-16ch  短接信号1、2   3、4 对频,完成后去除短接,这个接受机就是9--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model setup界面 设置为D16   1-16ch  短接信号1、2   3、4 对频,完成后去除短接,这个接受机就是9--1 ...

感谢您

网友:
用这么多通道都是做什么用?一般情况下8通道都感觉够用了的。。

网友:
用1个X8R接收加个sbus解码器就可以实现16通道输出了。

网友:
加无锡速必利群,都是专业的。

网友:
这个问题QQ上已经回答过你了

网友:
炸香机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航模 电子 机械
自我介绍:

网友(2017-10-25):
X8R五种模式的使用:
不短接:D16模式、输出通道1-8、带回传
7、8通道短接:D8模式、输出通道1-8、带回传(对码时不需要按F/S键)
3、4通道短接:D16模式、输出通道1-8、不带回传
1、2通道短接:D16模式、输出通道9-16、不带回传
1、2通道短接+3、4通道短接:D16模式、输出通道9-16、带回传

网友(2019-09-22):
简单问个问题,通道短接是什么意思?是相当于把1,2的signal短接吗? 谢谢。
另外问一下,X9D和X8R如何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