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屌丝b6打造你的外场充电器(充穿越机电)

楼主(2016-08-25):
想当年入魔用100块买的b6充,自从买了a9后就闲置了,在不浪费资源的想法下就直接把b6改成外场充吧。

楼主:
借鉴一下网上的图我们把螺丝拆开来以后的样子,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幅图左上角那个DC电源扣取下来。但是我们发现它有三个脚很难焊下来,所以可以用剪刀把DC头外面黑色塑料剪掉那样就可以把三只脚轻松拆下,注意不要硬拔,焊盘掉了你就得飞线了。

楼主:
拆下来以后就是这样三个孔

楼主:
接下来短接左上这两个椭圆孔如图,直接上多点锡拖过去就可以变成这样了

楼主: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圆孔做电源输入了,要注意的是这里就是电源供入的电压了,楼主的b6没有散热风扇所以在这里加了一个jst头给后来加风扇埋下伏笔

楼主:
下一步就是加装风扇,南方夏天分分钟35°以上教做人,楼主如果用尽5a充b6温度感人所以一个风扇必不可少。首先用水口剪啊,或者条件好点的手钻啊把这边的金属片栏片剪掉方便吹风。

楼主:
然后用热熔胶把风扇固定上去,记得要把旁边空位也封起来这样效果会好那么一点,楼主用的是淘宝12v 2.5cm×2.5cm×0.7cm的风扇 五块一个,我见淘宝还有10块一个的风量应该大一点

楼主:
我们来看一下电压输入是11v_18v因为我用的是12v风扇所以外场或者电源得用3s或者12伏输出的电源,如果没有就直接断开风扇吧

楼主:
然后外场的样子,楼主用的自改5200 3s能充三块1300 4s每块用5a充大概每块15分钟左右想过还算不错,如果你有闲置的b6不妨改来做一个非常简单效果还算可以比isdt那个190的充电器价格,b6做外场也不过70的价格

楼主:
加了风扇以后拿b6放电也不会像以前那么虚,烫得把屏幕都热紫,0.9放电也就背部会比较烫一点

网友A:
赞,有两个闲置的B6,可以一试,感谢楼主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有两个闲置的B6,可以一试,感谢楼主大大分享

两个b6土豪啊,当时买了一套90块觉得简直天价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B:
搞个插头改下直接插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插头改下直接插上不就行了?

剪开后发现dc头的线非常细,虽然只有5a,但是我还是换了而且那样插不方便,反正加风扇也要拆开所以都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b6土豪啊,当时买了一套90块觉得简直天价

当时高中了存钱买了一个,后来收二手穿越机,送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高中了存钱买了一个,后来收二手穿越机,送了一个

这样两个都拆外壳改成一个能同时5a的双路场外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开后发现dc头的线非常细,虽然只有5a,但是我还是换了而且那样插不方便,反正加风扇也要拆开所以都弄了 ...

支持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两个都拆外壳改成一个能同时5a的双路场外也不错

我想先改一下精度,因为两个都是山寨的,精度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先改一下精度,因为两个都是山寨的,精度堪忧

刷个固件校准下,我的也是山寨,精度奇高冲完看最大只差0.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个固件校准下,我的也是山寨,精度奇高冲完看最大只差0.01

不需要改电位器,电阻那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改电位器,电阻那些么?

不用泡泡有教程你先刷刷看

网友:
下一步就是加装风扇,南方夏天分分钟35°以上教做人,楼主如果用尽5a充b6温度感人所以一个风扇必不可少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热熔胶固定

的确,如果有ab那些会比热熔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果有ab那些会比热熔好

用电钻钻个小孔,螺丝或扎带固定,用泡沫双面胶密封

网友D:
我的显示链接中断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泡泡有教程你先刷刷看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链接中断怎么办!?

你用多少伏输入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少伏输入充电器?

12V5A
找到原因了,卖家送的转接头焊点脱落

网友:
没感觉到,意义在哪?本身就可以用12v的

网友(2017-02-24):
入魔的时候觉得B6很好了

网友(2019-05-07):
做个XT60(或T插)的转接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