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问题

楼主(2016-08-26):
在扒掉跳线帽的时候没插gps罗盘,我旋转apm时指南针也会动,什么问题?

网友A:
内置罗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罗盘吧

我扒掉跳线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扒掉跳线帽了?

拔掉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了还不行?

还有我插上gps的罗盘时旋转apm的罗盘也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了还不行?

网友B:
可能板子背面的焊点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板子背面的焊点连在一起了

等下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板子背面的焊点连在一起了

没连在一起啊,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C:
正常 ,我的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我的也会

别骗我,搞的我不敢上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我的也会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了还不行?

还有我插上跳线帽,旋转gps的也会动,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吧

我扒掉跳线帽外置罗盘了,旋转apm时指南针还会跟着apm走。

网友E:
正常的.   2.8版就是这个样的.在PM里设置为外置罗盘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貌似加速度计也起到那个作用。但是不必罗盘来的 精准

网友:
那是内置罗盘的作用

网友F:
这个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   2.8版就是这个样的.在PM里设置为外置罗盘就行了.

不设置也能飞?
要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都是正常的

不能关了吗

网友G:
正常我把内置罗盘拆掉还一样,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我把内置罗盘拆掉还一样,无解

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

应该不是内罗盘

网友(2017-11-06):
高手啊,学习了,受益匪浅啊。顶起来!

网友:
转的是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