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功能Test_附视频

楼主(2016-08-26):
APM的自动调参是在3.1版本以上固件里才有的功能。原理是通过在飞行中通过不断的roll和pitch动作中来得到最佳的PID参数。

看了不少帖子都说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值与默认值差了很多,飞机试飞也不稳 很难控制。所以这个Test就这样悄悄地出现。
如何使用自动调参参考泡泡老师的视频及其他玩家的测试,总结有如下10个步骤

1. 把某一个飞行模式设定为定高模式Alt_Hold

2. 把通道7设定为自动调参的开关

3.在起飞时确保通道处于低位
4. 到一个开阔的场地进行试飞
5. 起飞然后在一个合适的高度切到定高模式
6. 通道7拨至高位以开启自动调参模式:

         此时你将看到飞机以20°左右来回要摆几分钟,然后在前后方向重复同样的过程。如果飞机漂的过远,我们可以打杆让它飞回来(此时飞机用的是最初设置的PID参数)。
         飞回来之后我们松开遥控器摇杆,自动调参将会继续进行。如果我们想终止自动调参,我们只需要把通道7打回低位,此时自动调参将会终止并且切回最初的PID参数。

7. 自动调参完成后,飞机将会切回最初的PID参数设置
8. 如果想测试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参数的飞行效果,我们需要把通道7先切回低位,再打到高位,此时使用的就是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参数
9. 如果想继续使用最初的PID参数设置,把通道7打到低位即可
10. 如果你觉得自动调参得到的PID参数飞行效果不错,我们在给飞机上锁的时候保持通道7高位,这样新的PID参数将会保持并且覆盖最初的PID参数
        如果你觉得自动调参得到的参数不太好,我们在给飞机上锁的时候保持通道7低位。 此时自动调参得到的参数就不会保存

整个测试也是按照此步骤来的,放测试视频 ↓ ps:请忽视视频里小伙伴的放荡不羁,25s开始自动调参的!

测试完成后,连电脑发现PID值没有更改。
分析了下,可能原因有两个:1.测试的时候有风,对飞机自动调参的动作有影响,视频里最后飞下来时也没有完成自动调参。
                                              2.已经完成自动调参,但是由于测试操作没有保存修改后的PID值。

今天下午深圳刮台风,明天看风向再更新!!!

最后甩一个桌面图

——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建议,发帖不易,回帖人人有责!

—     —    —    —    —    —     —     —     —     —     —     —     —      —
下一篇帖子:自动调参成功,链接如下
【帖子】APM自动调参功能Test2_附炸机视频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76&page=1&extra=#pid572204

网友:
用过的路过,自动调参适合原来参数很差的,

网友:
差很多?未必,每个机身配置和当时调参环境不一样,都会得到不一样的值,我做过无数次自动调参,从4.5到13的值都出现过,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
不过自动调参得到的数据飞行确实蛮好。。ps:载机是280轴距三轴,飞控apm2.8刷3.2.1固件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些都是我的动力,谢谢大家

网友(2017-11-02):
路过,自动调参

网友(2019-02-03):
怎样把通道打到高位或低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