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3.3.3固件无法连接mission planner

楼主(2016-08-27):
如题,刷3.2.1就没问题,3.3.3就死活连不上,连不上的同时刷固件又没有问题。

网友A:
3.6呢。要不就是你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呢。要不就是你硬件有问题

现在还在实验ing。。。不知道还有其他可能不

网友:
你把3.3卸载,安装3.2,然后卸载,安装3.3不要安装3.3的驱动,或者先安装pix的驱动,安装软件就不要再点击安装驱动了。

网友:
全卸载完了,再装

网友:
换地面站 换1.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