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富斯i6是不是假的??

楼主(2016-08-27):
14年买的富斯i6,听说i6支持ppm输出,玩穿越机正合适啊!打开遥控一看,哪呢?怎么设置?是因为固件版本太低么?升级下有戏么?

网友A:
我的天9也说支持ppm啊,结果后来说只是支持模拟器里面用ppm。。。现在还是乖乖的掏钱买编码器。。。

网友:
你要买iA6B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
遥控器还能是假的?你太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9也说支持ppm啊,结果后来说只是支持模拟器里面用ppm。。。现在还是乖乖的掏钱买编码器。。。

模拟器不就是ppm么

网友:
用ia6b接收机就有ibus输出了,遥控器上在ibus setup里有设置,但必须用支持ibus的接收机。

网友:
英文控伤脑

网友:
刷了10通  原来的设置都忘了

网友:
10通固件我知道有pp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不就是ppm么

所以其实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支持ppm咯,但是买的时候又说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其实实际使用中并没有支持ppm咯,但是买的时候又说行。。。

那天9可以ppm连433么

网友:
i6b应该可以

网友:
I6就别怀疑了,没人会造假I6,不值得。

网友(2017-02-27):
到现在都没搞清IBUS到底是个什么鬼

网友(2017-05-01):
接收机要换

网友:
这玩意不会还有水货吧

网友(2018-12-24):
来来来,挖个坟,先挖开……
i6可以ppm输出,你升级固件之后就可以用i6B接收机或者A8S等支持PPM输出的接收机进行ppm输出了
我的遥控器是15年的固件,支持ppm输出
填坑,埋上

网友(2020-06-06):
用iA6B的接收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