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YUAV博亚微图传开箱及地面测试报告

楼主(2016-08-27):
前几天狼哥发布的博亚微图传测试活动,于是申请了一个1w的,狼哥爽快同意,交了保证金后狼哥瞬间填好快递单子就发货了。狼哥和我比较近,两天就收到图传了,下面开箱

网友:
47克,这么重

楼主:
图传做工中规中矩,重量47克,还是比较能接受的,不过没有天线有点不太适应。拆开连接线jst头掉了,这个不影响使用,排线要轻安装,以免碰歪排针。看着非常复杂的连接线其实是很简单的,图传机体上标准的非常清楚,只需要链接1(电源正)-2(电源负)和12(视频)-13(视频负)即可

楼主:
接下来就是接摄像头、通电测试了。
通电后正如厂家所说,虽然可以和市售其他品牌的图传接受可以兼容,但是还是有个别频道无法正常显示的问题,还是推荐购买原厂匹配的博亚微接收。

楼主:
下面大家应该是比较关心的发热问题
室温30°运行十分钟后,测温69°,已经是非常烫手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不过装在飞机上应该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楼主:
博亚微的大频道上ABCDE五个,而我的创兴科是1234四个,兼容性最好的应该是3-4频道,其他频道一一调试,基本没有图像

网友A:
等待室外测试结果

网友B:
抓紧测试!

网友C:
主要看距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距离测试!

改天有空,上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室外测试结果

有空拉距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朋友的支持,后续我拉距测试,要来捧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一下

拉距的时候,你旁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紧测试!

抓紧了烫手,你抓吧,你不怕烫

网友F:
发热量是最担心的 1w没风扇感觉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顶了。。。。。

感谢朋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热量是最担心的 1w没风扇感觉不靠谱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有空上机测试吧,我是天行者14,图传后置螺旋桨强制风冷,应该好一些,实在不行就加个风扇。

网友H:
这么高温度需要搞一个铜散热片或者电风扇

网友I:
功能不错,就是重量大点,用在大鸡鸡上可以,小鸡子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高温度需要搞一个铜散热片或者电风扇

我先测试下,如果温度太高只能自己改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能不错,就是重量大点,用在大鸡鸡上可以,小鸡子有点大了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测试下,如果温度太高只能自己改装了

谢谢军哥参与测试!以下需要说明的
1、P1--P4(3--10号接线口)是为集成的 OSD和***功能预留的接线(除可以利用黑色地线外,这些线暂时不可外接设备,否则有可能烧坏图传),这次的测试机能用到的线 1、2、11、12、13及它们的延展线
2、关于温度就放心了,我们测试了高的到70多℃就可以达到平衡,这温度完全不会对芯片有损伤。只要散热器朝外就不会堆积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有空上机测试吧,我是天行者14,图传后置螺旋桨强制风冷,应该好一些,实在不行就加 ...

稍微有风温度就下降的特别的快(散热面积大),飞机下来手摸应该是温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做工中规中矩,重量47克,还是比较能接受的,不过没有天线有点不太适应。拆开连接线jst头掉了,这个不 ...

JST接头是特意不接上的,之前有模友因为自己的方便,正反没有按标准接,导致收到的线可能要调换顺序,自己弄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就是接摄像头、通电测试了。
通电后正如厂家所说,虽然可以和市售其他品牌的图传接受可以兼容,但是 ...

谢谢!测试中发现的问题我们会对它进行改进的

网友:
明天上个另类的评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博亚微的大频道上ABCDE五个,而我的创兴科是1234四个,兼容性最好的应该是3-4频道,其他频道一一调试,基本 ...

非常感谢发现我们的不足,经过排查原因,是因为软件上的问题,现升级已解决,可以和别的品牌机频道兼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发现我们的不足,经过排查原因,是因为软件上的问题,现升级已解决,可以和别的品牌机频道兼容了 ...

可是我手里的这个怎么办?

网友K:
下面大家应该是比较关心的发热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手里的这个怎么办?

部分频率不能兼容的,需要升级的话,从狼哥手中拿的到时会有一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面大家应该是比较关心的发热问题

只要散热器面不要有外界的阻挡,芯片的热量通过特殊的结构直接传导到散热器上,散热效果很高。在无风状态下温度会达到一个平衡(有风的话温度是温的感觉),所以不用担心会持续上升而烧坏芯片。下面的分析图就体现出一体化高效散热优势(专利保护),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部分频率不能兼容的,需要升级的话,从狼哥手中拿的到时会有一个方案

狼哥没有给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