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NAZA-M V2和拓攻T1该入哪个?

楼主(2016-08-27):
apm飞控炸坏,想更换一套可靠性高的飞控不知选哪款,请教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lite  ,v2,都很便宜了,至于那些v2炸鸡的,想想自己的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te  ,v2,都很便宜了,至于那些v2炸鸡的,想想自己的原因吧

不吹不黑,事实证明,v2飞控遇到强电场,磁罗盘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有人告诉过我玩玩lite就不要装gpr

网友:
发错了是gps

网友:
两个都差不多……

网友:
现在lite特便宜,一套499,但是gps还是6M的,起飞要预热,很蛋疼,收星慢的要命

网友:
测试过拓攻T1,现在也在用精灵3,感觉大疆的飞控程序还是稳定得多,毕竟有着技术沉淀在那,拓攻新出来的,还有一些BUG不断优化中,所以选一个稳定点V2应该不错

网友:
v2就不错,t1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吹不黑,事实证明,v2飞控遇到强电场,磁罗盘还是会出问题

用v2来巡线,110kv 距离10-15米,已经正常工作1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v2来巡线,110kv 距离10-15米,已经正常工作1年多了!

嗯,现在t1和v2都有使用。v2用得久点,但确实有gps模式下机头指向不受控,且乱飘的迹象,是500kv的转角塔。所以才开始测试使用t1的。

网友(2016-12-15):
哥们,可以再等一下试试一飞智控的200M,马上要发布产品了,工业级的性能,消费级的价格!

网友:
你们在做的是農業飛控系統 (300M), 200是航拍用的m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吹不黑,事实证明,v2飞控遇到强电场,磁罗盘还是会出问题

有哪个磁罗盘遇到强电场不会出现问题?  一般用的是HMC5883L 这个罗盘有铁质螺丝刀靠近数据都会变化  我身边有几个人用naza系列飞控  没有遇到磁罗盘出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AZA V2  LITE  P2  PIXHACK 帮分析下这几个的优劣啊?呵呵

NAZA V2可以扩展大疆的iosd、H3-3D云台、H4-3D云台、H3-2D云台,LITE不支持扩展 P2是基于PIX开发的 PIXHACK 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哪个磁罗盘遇到强电场不会出现问题?  一般用的是HMC5883L 这个罗盘有铁质螺丝刀靠近数据都会变化  我 ...

好的吧。我描述有问题。磁场变化,磁罗盘被干扰,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想表达的是,v2在磁罗盘被干扰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决断,比如:舍弃磁罗盘当前的数据,仅依靠陀螺仪加速计来短时间锁头。
之前就是用得v2的机子,靠近高压(100kv?太久了,不是很记得了)输电线约10m距离,突然脱控向一个方向窜去。
我仅仅是尽量客观地提供一个现象。我确实是遇到问题了,虽然并不是经常发生,但有时候仅仅发生一次,也该引起重视。
虽然我自己也确确实实明白,这玩意儿,靠近大楼、水域、高压输电线周围都要留个心眼,最好尽量不要靠近,都是邪门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NAZA V2可以扩展大疆的iosd、H3-3D云台、H4-3D云台、H3-2D云台,LITE不支持扩展 P2是基于PIX开发的 PIXHA ...

谢谢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