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6-08-28):
我组装了一个六轴飞行器,室外试飞五次,回回翻个·斤头就栽到地上,都来不及打杆纠正?回到室内,把飞控卸掉,不接飞控,室内起飞比较稳定,可接上飞控就像抽风似的?怎么办???

网友:
飞控拆掉能飞?

网友:
同问   飞控拆了还能飞???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
来点照片看看,没飞控六轴也可以飞?

网友:
大神,带我飞啊,没飞控都能飞

网友:
果然是大师级别啊

网友A:
大神,飞控拆掉怎么飞?怎么接线?你的意思是吧gps拆掉吧,假设硬件没有问题(飞控正常gps正常,电机正常,电调正常,机架正常),1确定飞控安装方向2确定m123456电机顺序及旋转方向3确定桨安装正确4确定电调插在对应通道5电调统一做行程6飞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飞控拆掉怎么飞?怎么接线?你的意思是吧gps拆掉吧,假设硬件没有问题(飞控正常gps正常,电机正常, ...

直接接在接收机上,手抓起飞,手感飞行器整体比较稳定,接上飞控,同样手抓起飞,飞行器整体就像抽风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次同步油门校准。再同样手抓起飞,飞行器整体,跟没接飞控时一样!我感觉好像飞控的问题?但是不敢确定??

楼主: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用的是手抓法,用来测试飞行器起飞时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