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看震动还要不要继续调?

楼主(2016-08-28):
随便问问   电源线摆放有没有什么讲究?   还有就是电机有一点点矿量(应该是轴承问题)正常吗?  需不需要换轴承?

网友:
我感觉震动还可以

网友:
感觉可以了

网友A:
不错了,飞控的减震如果做得好就不用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飞控的减震如果做得好就不用再调了。

欢迎大神   请问下电源线摆放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  电机有矿量(非常轻微)有没有问题?   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大神   请问下电源线摆放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  电机有矿量(非常轻微)有没有问题?   A

不是大神朋友。

电源线远离GPS,别形成大环路就可以了。电机有轻微旷量的话,用木锤敲一下主轴,紧了就行,敲不紧也没关系的,震动不大就可以用,但是用一段时间旷量变大就最好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朋友。

电源线远离GPS,别形成大环路就可以了。电机有轻微旷量的话,用木锤敲一下主轴,紧了就 ...

嗯嗯  受教了

网友:
震动差不多了  电源线  离罗盘远点就好 别的没太多影响    矿量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