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如何用刷BF或CF固件的飞控,设置刷BL固件的电调

楼主(2016-08-28):
1、只有使用NAZE32、F3、OMNIBUSF3等刷BF或CF固件的飞控才可以,但CC3D刷了CF也不行;
2、目前:BF最新固件版本为3.0.0
3、目前:CF最新固件版本为1.13.0
3、BLHeliSuite软件版本为16314701;
4、视频中提到的电调固件升级情况,请看4楼的图片
5、最大的好处:电调到电机的三根线,可以事先焊好,然后在软件里调电机转向。
教程视频

BLHeliSuite软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cigPzw

网友(2021-01-26):
泡泡老师必须顶

网友(2020-01-22):
新手课堂新手课堂新手课堂

网友:
学习穿越机,就看泡泡的帖子。。。。。

网友(2019-12-21):
蹭贴蹭点牛比士大夫

网友:
蹭贴蹭点牛比

网友:
在支持了,,可是现在还没有调好

网友(2016-08-28):
泡泡出品,必属精品!赞

网友:
手机看了眼图没太懂,还是得看老师的视频啊,可惜我CC3D不行,看来是时候升级飞控了。每次装个机电机方向错了就必须解焊再重新焊,确实麻烦。

网友:
我是来顶贴的~~泡泡一直是我的偶像!我是你的铁粉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
顶泡泡大师

网友:
顶泡泡老师,
!!~!~!~~!

网友:
之前必须刷旧版bf才能用f3刷电调。看来是blhelisuit版本过低了。顶泡泡

网友:
泡泡老师出新贴了!

网友:
这是blheli +cleanflight的passthrough的功能
单独连接有blheli 的ESC也可以用 blhelisuite (我所有pixhawk的飞控都是单独刷修改配置)
PPMmini/max 也要注意下 和马达同步有关系
select atmel /silabs 如果使用passthrough 可以选  E/silab 或者6/atmel 这个看你esc用什么mcu

CC3D这类飞控不能用passthrough 功能是因为它用Virtual COM Port没有CP210X   和固件无关

网友:
为什么我调转向的时候刷不好呢,电调已经显示出来

网友(2016-11-12):
真不错,谢谢泡泡教师

网友:
泡泡老师的,都是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铂金30安刷了    14.4版本   按照泡泡老师   调试的   参数   一推油门   电力后坐力老大了   如果慢慢的退  电机就前后震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