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另类测试! 保证模友从没见过..............

楼主(2016-08-29):
  近期论坛放出了不少测试品,电调,图传,天线等等,在次先感谢下狼哥的努力,给我们这些模友,带来这么多新产品把玩机会。
也因为测试品比较多,测试帖也多了起来,但是纵观各大测试帖,也基本集中在设备的外观,开箱,温度,或者拉距等等,对设备的电磁测试确基本没有

因为工作关系,本人的测试仪表较多,为了让更多的模友了解测试产品的电磁兼容,特意对到手测试品做了电磁兼容测试

本着事实求实原则,测试意见包含了个人主观意向,仅供参考

本想占楼慢慢编辑,结果一层没占到...........
测试设备汇总如下: 测试仪表为安立 MS8604A  最高频率到8.5g, 图传为博亚威600mw,收发天线为自制超小平板和2dB半波阵子天线, 测试电源为可调电源

测试方法: 博亚威600mw图传接小平板, 频谱仪接小棒子, 由于本人没有5.8g的衰减器,只能用这种方式测试,如有衰减器可直接接到频谱上,测试功率是否足够

此方法主要测试电磁兼容、频率准确度、稳定度。

测试结果: 图传开机的瞬间,频率点有些飘,工作一会儿(一分钟左右)频率就稳定下来,没有再跑动,实际测试频点和图传标称的频点基本吻合,准确度和稳定度不错
   频率稳定后,检测了几百赫兹到8.5g整个频谱,没有干扰杂波存在,图传开机与否在其它频率未产生抬高底噪现象,这个很赞!!
  继续把频谱带宽放窄,只检测发射频率附近,有发现标称频点±6MHZ的地方,有较强谐波产生。  往高频6MHZ方向和往低频6MHZ方向,各有一个。 实际使用注意对频,很有肯定会把谐波当成主信号! 这个有待优化改进
  完成了整个测试后,散热片非常烫手,说明芯片的热量,传导到散热片的速度很快, 但是散热面积还不太够,如果考虑风冷效应,应该不影响使用

暂时就这些,欢迎大伙拍砖!

网友:
恶意占楼,差评

网友:
朋友速度发详细评测!

等待中。

网友A:
支持,列出各种433,图传实际功率

楼主:
真奇怪,为什么我占不了楼呢

网友B:
楼主,今天我去测试遥控器和图传,发现图传发射和遥控接收放在一起舵机会延时而且遥控距离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今天我去测试遥控器和图传,发现图传发射和遥控接收放在一起舵机会延时而且遥控距离变短 ...

是1.2g的图传吧, 5.8g的影响好像比较小,1.2g影响2.4比较厉害

网友:
赞~高手如云

楼主:
楼没占着,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g的图传吧, 5.8g的影响好像比较小,1.2g影响2.4比较厉害

是5.8g的,boyuav的tx601.

楼主:
那我想办法加衰减器直接测图传,现在的开放测试会收到外界干扰,其中就有2.4g的

网友:
太专业了,有时间的话整几款对比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列出各种433,图传实际功率

手头没其它设备,有需要测试的可以寄给我,如果信得过的话

网友:
无线工作者?..........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专业测试。经过分析您的测试结果,我们得出:
1、关于发射机开机瞬间频率飘问题:发射模块开机上电前3秒左右,就是6705内部电路锁定频率的过程,就是从一个错误的频率到正确的频率建立的过程,会出现上面测试出来的问题。
2、关于发射频率附近有±6MHZ谐波:谐波的功率大约小于主信号的功率的1/200, 不会影响图传信号的质量,另外由于这个谐波是由主芯片产生的,所以我们自己无法消除.
3、散热片烫手:热的快是因为传导的效率高,室温无风环境下一般在10分钟左右能上升到最高的70多℃,达到平衡和不再上升,所以只要保持散热器(齿面)朝上放置就不会出现温度堆积问题,而导致烧坏发射机。包括大功率1W机同样不会烧坏。更多分析可以研读下Tx601 宝贝详情里面的《常见问题》

网友:
CQCQCQ DE BH1NTA K

楼主:
老朋友晚上好,BG5TPB抄收,信号59+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晚上好,BG5TPB抄收,信号59+20

老朋友好。您的信号同样59+20,晚安 73

网友:
设备挺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专业测试。经过分析您的测试结果,我们得出:
1、关于发射机开机瞬间频率飘问题:发射模块开 ...

发热异常原因很多,功放输出电路驻波大也会热,我把屏蔽盖拆了测试下电路是否为50欧

网友:
交押金了吗

楼主:
找到一个多年不用的衰减器,现在可以排上用场
晚些更新闭环测试,这样能排除外界干扰,结果更准确真实, 功率值也能测了

楼主:
重新做了闭环测试,由于排除了外界干扰,测试结果更加真实可信!   测试完成后做了拆解

测试设备: hp8720es   网络分析仪,最高使用频率20g,    HP的DC-18GHz 可调衰减器, 衰减量0-100dB 可调, 实际测量选取了30dB 和50dB

频谱还是一样的安立MS8604a,最高使用频率8.5G,  电源为可调电源,电压8v

测量结果: 由于前期测试为开放收发测试, 存在外界干扰, 功率也没办法测试准确,因此做了后续的闭环测试

在测试前,测量线和衰减器都做了校准, 其中馈线和转接头衰减量总计为1.5dB左右,衰减器选取了50dB衰减量

测试过程中,博亚威的600mw发射模块,经过转接头和小段的电缆连接到衰减器,再通过馈线直接连接到频谱仪,通电开机后频谱收到场强为-22dB左右,不低于标称的功率

其中电磁干扰情况,并没有测试到其它模友说的情况。当图传处于工作状态,只检测到了工作频段频谱,其它频段没有杂波,只在邻近±6MZH 有0dB的两个峰值输出,关心的2.4g频段未见杂波,也未见任何底噪太高现象。

为了搞清楚模块发热巨大的原因,测试完成了做了拆解,发现功放输出电路的微带线设计严谨,和50欧阻抗基本吻合,整个pcb板背部都是导热胶,整个板子的热量能快速传递到散射片

通过上述测试,基本确认发射量大是由于发射功率足,热传导快造成的, 排除了输出电路驻波问题,由于室内静态测试处于无风环境,热量没法及时散掉,感官上造成模块过热现象,实际飞行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暂时就测试了这么多,欢迎大家拍砖指导

网友D:
这个专业,还是老朋友的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专业,还是老朋友的够专业!

过奖了,因为工作需要天天都接触这些东西,想不熟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列出各种433,图传实际功率

下一步是非凡433

网友(2016-10-11):
引用 楼主:
老朋友晚上好,BG5TPB抄收,信号59+20

Break Break
DE BG6AWM
73

网友(2017-01-04):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

网友:
详细评测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