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 JIYI P2 PRO V2 开箱拆解 2in1

楼主(2016-08-29):
收到微风帮忙买的 JIYI P2 PRO V2新版飞控快一个星期了,工作忙,出差出了接近两个月,精疲力尽 。

距离上次和JIYI打交道还是在去年的展会上 ,上次在展会上有幸认识了老晋微风夏夏李哲南京涛等一票好兄弟,这次没能和你们在上海相聚,明年一定 !

话不多说啦 。 上图 !

外观依旧简单,干净利落 。

V2小露真容

()*&:19*&*……%¥3—    说明书  ....

主角来了  P2 PRO V2      外壳CNC铝件 喷砂原色阳极化   JIYI始终都不肯抛弃的一刀切设计 哈哈

侧面的接口为橙色

BEC + 电压传感器模块     三根线  很失望  依旧不能看到电流  只有电压

GPS抛弃了P2 pro的钻石设计  我觉得还是圆的好看  大家觉得呢  ps: gps 个头不小  堪比DJI  A2 GPS
三根线 ... 这个是怎么回事 ?

指示灯模块  三色指示灯  方便看状态   有防呆接口

调参线  P2 pro v2  去掉了USB接口  和内置的电平转换模块   采用USB线外置电平转换器  看来调参线要专用了  调参线也是有防呆接口的

配件  GPS支架 3M胶 防呆舵机线  一应俱全

到此  开箱结束  开拆 妈妈别拦我  哈哈哈

背后四颗十字螺丝 拧 !   打了螺丝胶  专业 !

还不知道排线干嘛用的 先打开排线卡子再说  小心翼翼取出排线  软排线很薄

原来别有洞天  应该是外置IMU了

四颗螺丝  继续拆

外置的IMU加了铜块配重 上下两层海绵减震  看来和我目前在用的减震材料差不多 不过这个是应该做过测试的

减震材料的软硬还有自重造成的阻尼 决定了减震的成功与否  整体做工还可以  板子都是贴片机贴的 两辺的排针是手工焊接

指示灯拆解

GPS拆开后发现PCB下半部做了防干扰 , 材料类似于精灵A壳的屏蔽层 , 两层泡棉中间夹铜箔 . 这个设计是原来没有的 .也是必须要有的 这点值得点赞

GPS集成了罗盘 还有一块不知名的板子  采用主线输出

gps型号无从得知 , 屏蔽罩加了焊点 .     有想了解型号的不 , 顶到一百楼 我拆屏蔽罩 ! 哈哈

gps天线很大  ...  具体型号未知 ...

拆解结束 ....

大家积极回帖吧

网友(2019-06-03):
有用的教材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我也有 个四轴,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2017-06-04):
这个gps 怎么用

网友(2017-02-06):
被你们撩得哥也想上JIYI了,呵呵

网友(2016-12-08):
专业,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can以后是趋势呀~~~

理解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焊不代表没用,至少说明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使用CAN总线进行通信了。CAN总线用在无人机上有几点优势:
1、 ...

我是说can以后是趋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敬你的专业 ! 学习了 !

谢谢,他们的P2 PRO我也用过。P2 PRO V2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B:
GPS天线部分设计,挺有意思的,GPS屏蔽罩旁边的小板应该是一个用单片机做的信号转发板,用于GPS数据以及磁罗盘的数据整合,同意通过TX信号发送给飞控,这样可以把线路做得精简,只需要电源、地、TX三根线就可以完成了罗盘与GPS信号的处理这一点做得挺有意思的。也增强了GPS、磁罗盘传输数据的抗干扰能力了。另外看到预留了CAN接口,看来极翼以后也想学大疆的使用CAN通信作为以后的主要通信手段。

网友:
当真是兄弟了。大家都在玩这款飞控。测试效果不错。

期待兄弟的装机贴。

网友C:
都看了好几集拆机了,装机试飞各飞行模式的演练没一个做

网友D:
GPS那个插头真掉档次,为什么不像LED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S天线部分设计,挺有意思的,GPS屏蔽罩旁边的小板应该是一个用单片机做的信号转发板,用于GPS数据以及磁 ...

can转发芯片没焊,以后也算是个趋势了

网友:
感觉元件比PIX少得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天线部分设计,挺有意思的,GPS屏蔽罩旁边的小板应该是一个用单片机做的信号转发板,用于GPS数据以及磁 ...

敬你的专业 ! 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看了好几集拆机了,装机试飞各飞行模式的演练没一个做

六轴机架设计中   兄弟莫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那个插头真掉档次,为什么不像LED那样的

确实是  都做成防呆的多好  哈哈

网友:
同样入手两套 jiyi玩得最顺手☀

网友:
用p2丢过机的路过...

网友E:
想问问电源模块和P2Pro的 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电源模块和P2Pro的 通用吗?

我觉得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可惜没有机会去上海的展会,不然我也想当场入一套试试,现在恢复原价完全没有兴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转发芯片没焊,以后也算是个趋势了

没焊不代表没用,至少说明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使用CAN总线进行通信了。CAN总线用在无人机上有几点优势:
1、布线是很方便的,总共2根线就可以搞定所有设备的连接,只需要再提供两根线作为供电即可;

2、CAN总线经过工控、汽车等行业的验证,说明总线的抗干扰能力也很强;
3、麻省理工也针对无人机行业定义了一套CAN总线协议---UAV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