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连接

楼主(2016-08-29):
每次飞机上电后,数传连不上,其他不动,只要把数传供电重新拔插一次就好了?求大神指点,困惑好久了

数传图片

网友:
供电顺序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飞控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看不明白?还是?发那么多啥意思?

不用管他,论坛大水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问题看不明白?还是?发那么多啥意思?

网友B:
等待大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大师解答。

你也不知道?

网友:
描述不清,不能判断,鉴定完毕,退回重写。

网友:
是不是启动瞬间电压不够,没有开起来

楼主:
已搞定,是电压问题,飞控出来电压不稳定,我从外部给了个5v电压有问题,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研究过。

网友:
最后量电压的结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