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模式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6-08-29):
看泡泡老师的apm固第二课中,接收机5通道插在apm第八通道,我的三段开关只能控制3个模式而泡泡老师的能控制6个模式这是怎么回事?求解啊!!

网友A:
一个三段和一个两段开关组合使用有6种模式,不要理解错误。也是插APM的5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三段和一个两段开关组合使用有6种模式,不要理解错误。也是插APM的5通道

我用的是x9d不会设置,唉。。。。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遥控器设置混控实现六个模式切换,飞控始终是五通道切换飞行模式,简单点可以用旋钮开关,遥控器自定义一个旋钮开关为五通道,做好相关模式范围刻度,就可以通过一个旋钮切换通道,再就是买一个模式切换器,通过按钮控制五个模式

网友:
版本问题吧。

网友:
两个开关组合用的

网友B:
x9d  论坛有设置混控详细的帖子  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  论坛有设置混控详细的帖子  自己找找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9d不会设置,唉。。。。

X9D能设置6档开关,还会说话呢。
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86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