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个摆件

楼主(2016-08-29):
各位大神 有没有可能用拼装模型(类似于图示这种飞机) 加个空心杯电机 再配个太阳能电池板 做个螺旋桨可转动的摆件放车上?网上卖的太阳能飞机实在太丑

网友A:
要一米的还是要两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一米的还是要两米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螺旋桨转速能不能慢一点?哪款模型比较适合?有没有尽量小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两元店是有的,但不会动,螺旋桨在太阳能电池的驱动下,会使车内冷热空气对流,真真的好吗

网友:
贴个大饼就是就是…

网友: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