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YI极翼 V2评测之三 装机及小测 [ 老晋玩测试 ]

楼主(2016-09-05):
大家好,我是老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JIYI V2评测之三 装机及小测。

还是那句老话:老晋喜欢玩的东西,感觉
玩的好就发个帖子大家交流交流,玩的不爽的也会把实际情况明示,朋友们可以参考。但是别强求老晋喜欢什么排除什么。每个厂家的任何产品都有他的优点,也都有不足,老晋的帖子喜欢看到更多的交流,提出产品的改进方向,厂家可以根据模友们的信息去改善。

再发个小提示:由于最近手头事情太多,狼哥交代的两个电调电特性帖子一直拖着没发,下一帖将尽快发ZTW蜘蛛20A和银燕LIGHTNING
BL20A的横向对比测试,敬请留意。

说了那么多没用的,直接进入主题,说说JIYI这款V2飞控的装机和试飞感觉:
0.极翼的OSD无法配合V2使用,最新的消息是9月5日晚,会放出更新程序和固件。
1.由于调参软件的设置多了很多PRO和P2时代没有的项目,所以装机后调参会有点“麻烦”,当然熟悉DJI调参软件的朋友一定会很快上手,老晋也玩DJI的飞控,所以并没有感觉太多繁琐。
2.姿态模式有两个:增稳和定高,定高适合摇杆双回中的遥控器,比如I6S,实际试飞感觉手感都差不多,增稳模式下也带定高。
3.GPS速度模式手感偏肉,当然可以通过设置其他中的参数来改变手感,不过老晋不太喜欢这个模式,偏肉不爽,这个模式会更适合航拍和新手。
4.GPS角度模式手感很爽,带点穿越机的感觉,控制的是机器的角度而不是速度,操控偏向于灵敏,很喜欢这个模式。
5.GPS模式下带刹车,刹车系数可调,有点精灵的松杆即停的感觉。
6.原先JIYI飞控的转向偏肉的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适当调整基础和控制感度数据后转向很灵活。
7.GPS有惊喜,机器上电后,估计只有20秒不到就LED绿色单闪,参照说明书中LED指示属于“卫星信号很好”。
8.V2手机地面站太过简单,基本没有可用性,极翼仅仅是放出了一个新版而已,唯一的亮点是使用了高德地图。
9...匆匆忙忙的装机测试,后续老晋会根据情况,再发详细的调参贴和详细飞行测试贴。

由于老晋最近事情很多,测试就飞了两电,半个小时左右,也只能够在供应商的仓库花园试飞,地方太小,随意拍了几分钟视频,凑合看看。

好了,报一下配置,下面开始装机:
飞控:极翼V2
机架:DIY伞折585
电机:DJI E800
电调:铂金30A
遥控器:乐迪AT9S
电池:DIY 6S5000

对于600左右轴距的机器,基础感度可以默认值+20%,控制感度- 10~20%

好了此帖就到这里,多谢朋友们看帖!

网友(2020-07-05):
请问一下p2pro连不上调参软件呢

网友(2019-06-13):
大佬有微信吗!求指导

网友:
有用的教材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我也有 个四轴,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2018-06-18):
老晋就是个航模大玩家。

网友(2017-11-10):
这个飞控飞机往上一下一下的窜是咋回事

网友(2017-03-01):
引用 楼主:
机架一般都是碳板

好的 谢谢

楼主:
机架一般都是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马云家,找一家信誉好的就行。

3d打印吗?

网友A:
鸡架画好了去哪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架画好了去哪弄?

万能的马云家,找一家信誉好的就行。

网友(2016-09-05):
视频看不了                  ,很难过

网友:
{: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B:
等不到礼拜天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不到礼拜天了我。

明天就可以,现在也可以,夜航去吧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就可以,现在也可以,夜航去吧兄弟!

Osd升级了,现在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升级了,现在完美了。

看QQ。

网友C:
高手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不一样。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
其他模式能否介绍下!我在用这个飞控。好多模式命名看不懂不理解

网友D:
路过帮顶,感觉航拍机,大四轴还是用成品飞控好

楼主(2016-10-09):
引用 网友D:
路过帮顶,感觉航拍机,大四轴还是用成品飞控好

对的,商品控比较容易用。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
一个一个看完了,视频没看

网友:
每次看老晋的帖子都是一种享受

网友E(2016-12-21):
老晋,我看了你的帖子,我想请教一下,你使用那个极翼p2 v2和pix 飞控航拍的话稳定性哪个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晋,我看了你的帖子,我想请教一下,你使用那个极翼p2 v2和pix 飞控航拍的话稳定性哪个好些呢? ...

只要你调参有把握,PIX可以和V2一样稳,如果没有把握,还是极翼V2算了,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你调参有把握,PIX可以和V2一样稳,如果没有把握,还是极翼V2算了,简单,好用。 ...

谢谢

网友F:
今天下手了P2pro哈哈,我过几天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下手了P2pro哈哈,我过几天去试一下

PRO也不错了,二手价格很便宜,轴距不是很大也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也不错了,二手价格很便宜,轴距不是很大也够用。

谢谢老晋 我就在等pro到手了

网友:
我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过来看老晋的这个帖子了。。。

网友G(2017-01-24):
飞控都不用减震器,我都想把F450上的减震器拆了,可以吗?会导致故障吗

网友:
还是你这个机架不需要飞控减震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控都不用减震器,我都想把F450上的减震器拆了,可以吗?会导致故障吗

PRO V2内置减震,只要动力不是很渣,所谓的减震都是不必要的。

网友H:
晋哥请教个问题啊:中午赶时间接了PROV2,GPS搜星怎么连M8N一半强都没有啊??还是跟这个罗盘校准有问题啊,我只是简单校了两面(加速计校了6面),和M8放同一地方(二楼阳台),M8N能有6~7星,V2的是0啊,特地跑到小区篮球场上坐了10分钟,最多是11星,周围最高也就5层楼,还是算空旷的啊。这不科学吧??卖家说罗盘校完6面能有20星,这。。。。。。是什么问题呢?(还没时间装机,只是接上调参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晋哥请教个问题啊:中午赶时间接了PROV2,GPS搜星怎么连M8N一半强都没有啊??还是跟这个罗盘校准有问题啊 ...

和罗盘无关的,和环境有关。

你同时两个GPS搜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罗盘无关的,和环境有关。

你同时两个GPS搜星试试看。

这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结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罗盘无关的,和环境有关。

你同时两个GPS搜星试试看。

试了好久始终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了好久始终都是这样

建议别用调参看,看LED怎么闪,三闪,双闪,单闪。或者OSD。

如果还是这样子,最好联系试飞后看定点。不行联系售后。

网友I:
老晋你的伞折585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晋你的伞折585哪里有卖

自己想好了,然后找妙大师画了图纸找大脚刻的,TB类似的也有,不过很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建议别用调参看,看LED怎么闪,三闪,双闪,单闪。或者OSD。

如果还是这样子,最好联系试飞后看定点。不 ...

红三绿一,没有osd也无数传,所以也没办法试别的方法验证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三绿一,没有osd也无数传,所以也没办法试别的方法验证

室外试试看,如果室外也是很长时间才搜到,才可以GPS下解锁那就返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室外试试看,如果室外也是很长时间才搜到,才可以GPS下解锁那就返厂。

昨天在小区篮球场粗略试了下,搜星还真是不快也不多,十来分钟最多搜到11星,视乎还很不稳定啊,随便手在上面划几下可能会掉星啊,这不应该是正常情况吧?周围了没什么高楼,最高也就五六层,还算是空旷的。指示灯一直是红三绿一闪,今中午我再去装上机上试下看。
(接电调是白色在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在小区篮球场粗略试了下,搜星还真是不快也不多,十来分钟最多搜到11星,视乎还很不稳定啊,随便手在 ...

如果几分钟后指示灯一直是红三绿一闪,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几分钟后指示灯一直是红三绿一闪,返厂。

刚才在极翼群里请教了下,说可能是我一直没接电池,说是有可能供电不足引起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吧,中午再搞看看。这两天给这事烦得不要不要的,唉,菜鸟没办法

网友H(2017-02-23):
晋哥,帮搞个V2接OSD的接线图嘛(说明书里只有PRO的,不敢下手),要是有数传接线图一起就更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晋哥,帮搞个V2接OSD的接线图嘛(说明书里只有PRO的,不敢下手),要是有数传接线图一起就更好了,呵呵 ...

V2线序,别接错就没问题。兼容的什么数传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V2线序,别接错就没问题。兼容的什么数传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用。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2线序,别接错就没问题。兼容的什么数传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用。

晋哥V2有上过云台相机了没有,怎么个接法?教下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