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与CC3D

楼主(2016-08-30):
问下大神们。F3跟CC3D性能上差距大嘛。有没有用过的模友给点中规的建议....如果玩F3的话是要不带气压计的好还是带气压计的

网友A:
用的芯片不同,cc3d用的是stm32F1,而f3是stm32F3,运算速度和引脚更加丰富,一般玩穿越的话,都是采用不带气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芯片不同,cc3d用的是stm32F1,而f3是stm32F3,运算速度和引脚更加丰富,一般玩穿越的话,都是采用不带 ...

操作起来。手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起来。手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有很大区别,cc3d飞自稳很舒服,f3飞手动很舒服。你很难将cc3d调的如f3那般跟手。而且两个飞控固件的算法不同。飞手动最好f3或者将cc3d刷bf/cf固件

网友:
直接买F3不带气压计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起来。手感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还没玩到f3  ,我觉得f3刷cf比CC3D刷原厂固件,手感会好很多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F3运算速度更快,接口更丰富。还有F3带一个8M的闪存,对调pid很有帮助。所以cc3d刷cf或者bf或许能达到和F3相同的手感,但是推荐直接上acro版的F3。

网友:
CC3D的已经是淘汰的板子了
blheli passthrough 不支持
MCU用的F1的 和F3硬件IO和运算速度上比不上
飞控这东西 越简单越好 不要osd 不要ubec不要气压计指南针
blackbox 必须要可外置可内置都行

网友:
CC3D飞自稳,F3飞手动

网友B:
这么和你说吧,技术和飞控没有关系,不要盲目的追求硬件,韩国12岁天才少年飞手Minchan Kim也是用CC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和你说吧,技术和飞控没有关系,不要盲目的追求硬件,韩国12岁天才少年飞手Minchan Kim也是用CC3D。 ...

恩很对,还得把飞控参数调好,不然再好的飞控也是渣渣

网友:
f3 无气压计

网友:
我看老外在玩的,已经看不到CC3D了,连F3也快淘汰了,我想不用在CC3D上浪费时间了。
高手用差的没关系,人家技术牛啊,新人只能靠装备弥补技术差距了。
新手开个法拉利,好歹能跟上高手开个拖拉机。

网友(2016-10-11):
我个人目前4个机,一个cc3d(原生固件), 一个naze32, 两个F3,
手动模式:cc3d原生固件飞手动就算了,不是不能飞,是相比CF/BF固件差距太大,cc3d 没刷过CF固件,没法评论,naze32 和 F3 个人觉得没太大区别,就固件来说CF要柔和些,适合新手练习,BF手感跟贼,跟手,新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适合进阶后高速飞行。
自动模式:3种其实都能调出很好的状态,不过cc3d原生固件自动模式调试要方便很多,naze32 和 F3 自动模式调试过程比较复杂,适合喜欢折腾的魔友,慢慢调试,我是经过连续3个小时,15个起落左右调出了很好的自稳模式参数。
就飞行而言,这3款飞控没啥区别,关键在调试,就看自己的喜好和取舍。

网友:
我还是在玩CC3D 很暴力的飞.........

网友(2018-07-28):
手里cc3d f3 f4都有,cc3d刷了最新的bf固件和f4手感没多大差别,估计还不是大神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