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试机抽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像一个电机瞬间无力一样,随即马上又恢复平衡,一两分钟发生一次吧。
另外,APM不能刷固件,现在的版本是3.2.1, 他们说要刷回3.1.5,但不论本地的固件还是在线固件升级,最后都是以通信错误结束。手头有两块APM都是如此,太郁闷。
最近又发现外置GPS不能通过指南针校正,只好插上跳线用内置罗盘才能通过指南针校正。手上两块GPS,一块M8N,一块7N 都是如此。看来是APM版本的问题了。。。。。
=========================================
刷回3.1.5固件的办法,就是在它读取HEX文件卡住的情况下,按APM上的RESET,可以继续看到上传固件的画面,否则只能看就最后通信故障的窗口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