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 7E怎么调整舵量?

楼主(2016-08-30):
遥控器上已经设置到最大120了。在CF软件上看摇杆打到最大是显示1900。怎么调整舵量使得最大值大于2000?

网友:
这控就这样,换d10吧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原厂固件还是deviation的
应该都是可以调的

网友:
刷固件可调到200%

网友:
重新校准下摇杆行程试试

网友:
刷了也没用 想办法把中点调到1500,然后该地面站参数,我之前D10也没折腾出来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开始也不懂,d7e,刷的d4.1固件

网友:
第二张图片的第一个点ent,然后up+或者dn-调到第三张比例,有+-两个选项,我两个加到147就可以了,可以飞控连接电脑,接上接收机,调整遥控器的上面比例,在cf的接收机选项里就会变化相应通道的显示,
aux1是两段开关,遥控器左上角的,开关往上打到0,把图片滑块最小值调到大于开关最小值,滑块最大值大于开关最大值,就可以用开关来解锁了,图片的aux2我用遥控器右上角两段开关设置的angle模式

网友:
ppm 接收机设置

网友:
不加模块,刷固件用30元的dsm2卫星接收设置,记得每个页面设置好要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