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器,支持AV线的都是雪花屏吗?

楼主(2016-08-30):
图传显示器,支持AV线的都是雪花屏吗?

看到有卖AV和HDMI功能的 7寸屏幕,AV应该是模拟信号,那么如果AV信号衰弱,自然而言也应该是雪花的样子?

是不是市场上所说的,只要是显示屏支持AV功能的,接了图传,都是雪花屏幕呢?

网友:
不是,还有蓝屏的

网友:
不一定,我两个显示器,一个是,另一个没信号直接黑屏

网友:
不不不,支持av信号的有很多种,有蓝屏的,黑屏的,雪花屏的
所以买的时候一定得问清楚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0-02-22):
是不是无信号雪花屏,好像由驱动板决定

网友:
别的不知道  我也是一个7寸 VGA AV*2输入   接图传信号弱的时候就有雪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