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是不是这样接线

楼主(2016-08-30):
头一次做KT板su27,对于电路接线不太了解,现在提出来,向论坛里的高手请教,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su27是副翼尾翼联动的吧?三角翼混控,电调3通道,LED12V的话直接3S取电就OK。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按照以上图纸接线,舵机分别在通道1、2、3都有动作。但是电调接到通道3,遥控时只有滴滴声音,没有转数。

电调接上电机,供电后就有滴滴叫声,没有动作。连到接收机的任何通道还是滴滴。

什么故障原因,求大家帮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