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虾,6-10A的电调选AOS的哪个料合适

楼主(2016-08-31):
6-10A的电调可以用AOS的哪个料号,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A0s是什么

楼主:
AOS是美国万代MOS管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对mos管不是很了解,但是选择mos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原因的话,最好留一倍的余量,

网友:
类似于这样的芯片手册,看一看他Vds,Id,Rds就行了,那么多厂商的不同种类MOSFET,慢慢挑,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