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3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usb线干扰过飞控,一解锁自己马上失控的往上冲,只有重新锁机才能上来,结果大家可想而知,都是泪,请问各位大师们,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不可能,接错线或者设置有问题吧。自己好好研究泡泡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接错线或者设置有问题吧。自己好好研究泡泡视频

如果接错线的话,那么我们是不能去读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不可能  除非失控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上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上的问题吧!

不是,同样的设置,拔了usb就没事了

网友:
不懂,不装懂。

网友C:
估计是供电不足。

换个电流大点的BEC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供电不足。

换个电流大点的BEC试试看。

跟电调没什么关系,我拔掉usb就解决了,现在都解决了,就是一根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