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回中摇控器

楼主(2016-08-31):
用apm飞控飞四轴,富斯摇控i6s两回中摇控器,校准摇控器时油门在中位,请问解锁后会不会失控?
然而我用八宝粥的罐子剪的,因为那个孔里没有螺丝牙直接502

网友A:
apm飞控用回中的油门,解锁后控制油门匀速由低到中位保持悬停,不能解锁就松了自动回中,这样会突然急升容易出现不可控炸鸡

网友B:
拆控,去掉回中挂件

网友:
不然解锁,直接起飞伤人

网友:
这个分分钟就炸了。要是用V2的飞控就好了,回中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用回中的油门,解锁后控制油门匀速由低到中位保持悬停,不能解锁就松了自动回中,这样会突然急升容 ...

摇控器里不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控,去掉回中挂件

可以在地面站里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控,去掉回中挂件

还有跟本没挂件   ,可以去那买?

网友B:
缺少个压片,回中弹簧拆掉,买个压片上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我的FSi6S改回中的帖子,压片是用红牛易拉罐剪的http://www.moz8.com/thread-667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FSi6S改回中的帖子,压片是用红牛易拉罐剪的http://www.moz8.com/thread-66727-1-1.html ...

八宝粥多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个压片,回中弹簧拆掉,买个压片上螺丝,就可以了

那个一孔没有螺丝牙的,真接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用回中的油门,解锁后控制油门匀速由低到中位保持悬停,不能解锁就松了自动回中,这样会突然急升容 ...

用APM飞控 想油门回中 还是算了吧!!
搞得不好还炸机!!
我用的NAZA LITRE 飞控刷了V2 现在是油门回中就悬停!
刚换了天9 油门回中 很好控制

网友:
不懂,不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