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我做的萝莉遥控器有问题!

楼主(2016-08-31):
我做的萝莉遥控器和接收机有点问题!有时候正常连接突然就自动断开连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做的是第三代的遥控器,12通道的那个接收机我做的萝莉遥控器有问题! 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Moment 7121 我做的萝莉遥控器有问题! 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Moment 2383

网友A:
经过这么多朋友使用,我觉得有问题大多都是线路问题,所以,有问题还是先看电路,仔细对照

网友B:
你这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先查查电路,断开连接可能是电路接触不好,也说不定,反正你一个小小的漏洞就会造成各种程度的出错,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C:
这个接收机好评! 如果遥控器重新开机才能再连,你检查下遥控器无线模块的接线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收机好评! 如果遥控器重新开机才能再连,你检查下遥控器无线模块的接线和供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先查查电路,断开连接可能是电路接触不好,也说不定,反正你一个小小的漏洞就会造 ...

网友D:
这一套材料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这么多朋友使用,我觉得有问题大多都是线路问题,所以,有问题还是先看电路,仔细对照 ...

好吧!我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材料要多少钱啊

网友E:
有可能是发射或接收2.4g模块供电不足,检查3.3v稳压输出电压。更换3.3v稳压芯片。加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发射或接收2.4g模块供电不足,检查3.3v稳压输出电压。更换3.3v稳压芯片。加大电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先查查电路,断开连接可能是电路接触不好,也说不定,反正你一个小小的漏洞就会造 ...

好的试一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材料要多少钱啊

无线模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而定,便宜的3元1个,也有23元1个的,不算无线模块的材料成本在20左右

网友F:
接收机和舵机需要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模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而定,便宜的3元1个,也有23元1个的,不算无线模块的材料成本在20左右 ...

你没做过吧!这是理论数据,实际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做过吧!这是理论数据,实际不是这样!

我做了3个了,第一个10*15cm,第二个8*8cm,第三个是PCB做的,材料成本就是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3个了,第一个10*15cm,第二个8*8cm,第三个是PCB做的,材料成本就是那么低 ...

一块屏幕都17'还有运费12我做的萝莉遥控器有问题!  作者:Moment 7768 一块屏幕都29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机和舵机需要独立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屏幕都17'还有运费12一块屏幕都29

。。忘了屏幕了,运费我没算里面,屏幕就15块好像,不算运费成本40不到,算运费,两家店买,60,不会上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3个了,第一个10*15cm,第二个8*8cm,第三个是PCB做的,材料成本就是那么低 ...

无线模块一块32加天线,两块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线模块一块32加天线,两块64

有3元1块的,你要买32的那是你太豪。而且个人觉得一开始300M的距离足够飞了,2000M那是玩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元1块的,你要买32的那是你太豪。而且个人觉得一开始300M的距离足够飞了,2000M那是玩FPV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飞着飞着是失控了

300M的半径还是蛮大的,在开阔点的地方飞慢点就行了,飞前测试下通信距离,万一这模块是劣质品就不好了

网友G:
我来给个最佳答案!!!有一个奇葩的可能,无线模块坏了!但是不是彻底坏,刚插电是好的,过一会就没信号了。麻痹这个问题害我炸鸡得好惨。眼睛盯着电路板一寸一寸的反复检查(大家懂的,痛苦得一逼)。后来反复换模块测试。终于确定是这个逼模块问题。气得我,把这个模块挫骨扬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给个最佳答案!!!有一个奇葩的可能,无线模块坏了!但是不是彻底坏,刚插电是好的,过一会就没信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卡通。。

网友:
大神做这个遥控器有什么资料吗?我现在也做遥控器,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跟着萝莉继续深造。

网友:
51单片机控制的无线模块?

网友:
大神解答了还没解决问题?上故障图片吧!

网友I:
我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敢用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己做得有成就感

成就感是有。花的钱赶上天地飞9了。飞了几次,也失控了几次,现在搞了个风动船,飞机上是不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成就感是有。花的钱赶上天地飞9了。飞了几次,也失控了几次,现在搞了个风动船,飞机上是不会上了        ...

对啊!唉

网友:
要稳定还是商品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我还没用多久啊,怎么就坏

买来就是坏的也说不准,中奖了!

网友:
那个盒子是啥做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绝对是你线路有的地方虚焊 而且你的洞洞板 比较软,容易弯折 导致线路故障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  加大电解电容

网友:
三代12通兼容性目前不太好,做6.8通的

网友(2016-10-09):
我印象中三代好像没有12通接受的固件吧,是不是固件不太兼容?我们都是6通接收机,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6-12-22):
就这安装模块的方式,不失控才怪!一点都不稳妥

网友(2019-07-18):
好帖,真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9-10-23):
萝莉遥控器怎么跟接收器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