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Pixracer飞控不识别GPS

楼主(2016-08-31):
之前使用APM飞固定翼,现在想用Pixracer来试试,用的PX4 Flight Stack Release V1.4.4固件。
手头有迷你GPS模块想拿来用,改线后接到飞控上显示无gps,gps模块内置的绿灯快闪6次慢闪1次
求泡泡大神及其他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回事,是必须用专门的GPS吗?下图是使用的GPS模块,按照接线图改过接线顺序了。

使用的GPS模块

这是QGC地面站的截图,missionplanner显示的是 no gps

地面站GPS状态

网友:
波特率改没有?你确定协议跟波特率一样?接口对不对?这三样必须匹配

网友:
通信协议一样的就可以用,请检查线序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gps里面地线没焊上,现在解决了。
折腾了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