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三代遥控的控电电压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电压检测.....

楼主(2016-08-31):
三代遥控做了4个,都是洞洞板焊的,弊病很大,焊脚之间稍微一点不清理干净就各种不正常(90%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这个遥控是第三个,焊接功底已经不错了。开始也很成功,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最近突然发现怎么电池用不了多久就开始低压报警,电压表一量还有7.9v(刚做出来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不微调,电压显示和电压表的只有0.1v的误差)
     然后开始痛苦的瞪眼检查大法,毛问题没有,没办法,换新电阻,这下好了,刚刚冲满的电池,一开开关就报警,只有6.5v了。最后没办法,在负极的10k电阻上串了一个1k电阻,勉强不报警。不过和电压表的误差还是有0.5v之大。
      哎,用了2个月一直好的,不可能是我电路有问题吧。。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
加0.1uf电容

网友:
怎么清理的

网友A:
遥控的我的还一直没问题。我也用洞洞板,但从来不清理,也没有问题,除非直接焊在一起才会短路,电压检测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我的还一直没问题。我也用洞洞板,但从来不清理,也没有问题,除非直接焊在一起才会短路,电压检测也 ...

因为我用锡焊膏

网友:
你检查下分压电阻那里,10K电阻和20K电阻中间应该是电池的三分之一电压才对

网友:
洞洞板不行,群里有人打板就买板搞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是你用了焊锡膏的问题,用酒精或天那水清洗洗板子元件,还不正常就从刷固件。

网友:
平时用松香做助焊,焊锡膏只用于焊铁件引脚镀锡且只能用少量。

网友:
1温度飘移  2电容漏电 3电阻不行

网友:
可以确定要么你焊接问题 要么你电池问题 我做萝莉遥控5   6个了 一切都很正常 从第一个洞洞板开始所有都是一次成功 一直也没发现你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2016-10-04):
我的很正常

网友:
只是接受被我接错正负,不知那里坏了

网友(2018-04-02):
到底什么原因,找到了没有

网友:
也许有虚焊,也有可能是之前有不常见的短路造成原件损坏。我制作的萝丽有刷电调原来总无故重启,以为是7805的问题,后来并联了一个7805,还是7805发热巨大,最后发现是有短路点,平时不短路,装车上以后一振动就短路。最后解决短路点后一切正常。

网友:
不知道,控的电池选什么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