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上的罗盘怎么看?

楼主(2016-08-31):
请问,模拟器的罗盘上红飞机应该是飞机头的朝向,那里圈和外圈数字是什么?一直在不停的转。那个蓝箭头又是什么?

网友:
一个是飞机一个是家

网友:
这个地面站第一次见,红色飞机,蓝色应该是地面站的罗盘朝向,应该是,外圈是飞机的角度,内圈是地面站的角度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一个飞机方向,一个朝家里回去方向

楼主:
还是一知半解,大神们能说的形象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