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与云台供电问题

楼主(2016-09-01):
最近打算自组一架F450,准备装上2轴云台和山狗,但是不知道图传发射器和云台的供电怎样才能和飞机共用一块电池?感觉BEC降压模块接头没法和平衡头连接啊,希望大神给予指点。

网友A:
都什么人,  自己如果连插头都改不来   还怎么玩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人,  自己如果连插头都改不来   还怎么玩飞机!

不要这样嘛,新手不敢改很正常,可能也没看多少贴,才会这样问,总归还是怕爱机出问题,楼主其实可以从平衡头取电,也可以自己做个一分二的线一边粗线供动力,一边细点的线供云台就OK。

网友:
额,BEC焊接到分电板上啊,图传,云台多少V供电的啊?

网友:
多看看教程吧……

网友:
买几根杜邦线插平衡头搞点,但是要看你电池和云台的电压

网友:
我用带ubec的分电板,同时有12伏输出,飞控接电流传感器的ubec,云台和灯接12v可调压输出,电调直接接电池分电板

网友B:
我表示知道的都不回答这种伸嘴党的问题 典型的什么都想别人告诉你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动脑子?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表示知道的都不回答这种伸嘴党的问题 典型的什么都想别人告诉你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动脑子? ...

不会不要紧,要是自己又不肯学就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