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懂平衡。或者说果冻的问题。请进

楼主(2016-09-01):
之前用朗宇2216 电调是乐天20A
没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飞上去。电机的声音都是嗡嗡的。
可是现在换了飓风2216.电调还是乐天20A。。声音就有叭叭叭叭叭叭叭
感觉又点散架松动的声音。什么情况。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电机平衡性不好吧

网友A:
网上有调电机平衡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调电机平衡的教程

那个胶带的 方法我知道。以前用朗宇的时候也用过
但是放在现在这飓风身上。就不管用了
一圈一圈的试下来。不管哪个点。震动都没什么变化。。郁闷。。

网友B:
先检查电机轴有没有松旷,飓风做功还是可以的,我的2216用了一年多电机轴都没有松旷,再检查机架有没有螺丝松了导致机架共振厉害,桨的平衡也是很关键的

网友:
整体的动平衡,但是这个实现起来对个人来说很困难,最好可以上传一个视频,让吧友大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机轴有没有松旷,飓风做功还是可以的,我的2216用了一年多电机轴都没有松旷,再检查机架有没有螺丝 ...

轴松。我怀疑过,时不时的也掰掰看看。确定没问题。桨平衡我拿到就做了。确定没问题。
螺丝。。这个我得确认一下。因为之前一直都确认。也有一段时间没看了。
我觉得还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说真的。

网友:
上个图或视频看看

网友:
不懂不进了。。。。

网友:
KV值是不是有差别?

按理说飓风的电机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