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遥控器雕刻问题

楼主(2016-09-01):
想用黑色亚克力雕刻一个一体遥控器,但问了淘宝,说最小开孔只能2mm,感觉太大了,不知道有谁在淘宝雕刻过亚克力的。推荐一家精度高些的吧

想想亚克力互相插接时,开的长条控短边边缘变成了半径1mm的圆角,做出的成品很难看。
如下图:

网友A:
北京精雕公司可以做0.2的孔

网友B:
越精细估计价格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精雕公司可以做0.2的孔

淘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精细估计价格越高

也不是需要特别精细。关键是每个直角都要倒角成半径1mm的角,成品太难看。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吗?

不是,是做CNC机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吗?

一般来说几万块的机床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如果是做不了明显是不想做或者机床太次

网友:
亚克力找镭射帮你射成直角都可以

网友C:
楼上正解,现在淘宝亚克力加工分两种,一种雕刻机的,一种激光的。
激光下料明显好很多,精度,平整度,精细程度,比雕刻机好天上去了。
楼主就询价的时候讲清用激光切割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现在淘宝亚克力加工分两种,一种雕刻机的,一种激光的。
激光下料明显好很多,精度,平整度,精 ...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晚点画个图给你看解决方法,很简单,记得提醒我

网友:
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点画个图给你看解决方法,很简单,记得提醒我

坐等兄弟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