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豆窝网穿越装机教程之--QVA210一点都不难

楼主(2016-09-01):
原文来自魔豆窝网站:http://www.modouwo.com/ADiscuss/ListDetail_3_51_62763.html   欢迎加入魔豆窝交流群和群主一起撕逼:141928764
现在模友之吧吧友可在魔豆窝网站参与团购
精选团购产品 :
|  小蜜蜂20A电调 32 元一个,5.8G 奥姆威图传,老虎T-motor 最新款电机
|   F3标准版 75 元一个,
|   银燕rs2205电机 75 元一颗,
|   正品老虎电机 F30(1806)72 元一个,F40(2205) 84一个
|   狗3两轴云台(免调)195 元 一个。
|     狗3 三轴云台(免调) 330元一个 云台提供技术支持。
|   中特威闪电电调30A/20A  团购价格优惠,不要错过
|          更多团购产品请登录网站查询 http://www.modouwo.com/ABuy/TeamBuy/Index_0_0.html   一切团购产品,魔豆窝担保
1、机架的零件图

2、把分电板的触点上一层锡

为了方便焊接电线,先把分电板上一层锡。上锡前,先用橡皮胶擦把每个触点檫干净,再撒一层松香,这样做有助于快速的上锡。

3、把飞控的电调接口焊接上弯口插针

有些飞控出厂时候没焊接任何插针,为了方便调试,我们打算在电调输出的接口上焊接附带的弯口插针。如果你的飞控已经焊接好,或者你打算直接把电调信号线焊接在飞控上,可以跳过这步。

焊接前,先用橡皮胶擦把触点檫干净,再撒一层松香,这样做有助于快速的上锡。尽量使用尖嘴的电烙铁,焊接时候不要在焊点停留太长,防止高温损坏飞控。焊接好后,要逐个焊点检查几次,确保焊接成功。

4、确定分电板和飞控的安装方向

1)分电板和飞控的安装方向要考虑到各种电线和信号线的布线和走向。把机架拿出来,确定好机头的方向(摄像头在前)。把分电板放在机架的分电板安装位置,因为动力电池的电源线是从机架尾部进来,所以分电板的动力电池接口要向后。

2)再把飞控拿出来,为了方便调试,飞控的USB口要向外(飞控的机头方向不一定要与机架的机头方向一致,可以在参数中修改角度)。如果是分电板通过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供5V电的话,分电板的5V输出接口要与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在同一个方向。要记住确定好分电板和飞控安装方向,以便调整电调电源线和信号线的长度。

5、安装电机

1)确定电机的转向

电机对螺旋桨有自紧功能,有些电机上标明了电机的转向,非常容易区分。而有些电机上没直接标明转向,需要先确定好这个电机的转向,搞错转向不但没有自紧功能,还会把桨射出来。

确定电机转向很简单,把子弹头(螺母)拧入进电机轴一点,一手拿着子弹头(螺母)不动,另外一只手转动电机外壳,如果电机外壳转动时候子弹头(螺母)会向电机方向拧紧的话,这个方向就是电机旋转方向。

2)确定好电机的转向后,按下图所示,把电机放在机架的机臂上。

3)用螺丝把电机安装在机架的电机安装座上(如果不打算拆电机,建议在螺丝上打点螺丝胶)。把螺丝拧上后,要观察下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线圈,如果顶到电机线圈的话,表示这个螺丝太长了,要换短的,否则会让电机短路引起炸鸡。还有,电机的轴和卡簧旋转的时候不能碰到机架。

6、处理电调和电机的电线

为了减轻重量,电机的电源线直接焊接在电调上,电调的信号线和电源输入线也要剪短焊接。

1)把电调放在海绵双面胶上,用剪刀把海绵双面胶剪成电调的尺寸大小,总共要做4个,放在一边待用。

2)把电调的皮给剥了。

3)把电调上的三根电源输出线用电烙铁焊下来。

4)找一个直径是电调宽的1.3倍左右的热缩管,用剪刀剪成比电调长一点的一段。

5)把电调放在机臂上(尽量放在机臂中间),量下所需要的电机电源线的长度,要预留2mm的长度做裸线头。用剪刀把电机电源线剪断到所要的长度,把线头剥皮露出约2mm的裸线。

6)把分电板放在机架的分电板安装位置,分电板的方向要与之前确定好的方向一样。量下电调的电源输入线到分电板的电调输入接口所需要的长度(这个距离可以适当长多5mm左右,方便电调位置调整),再用剪刀剪断,把线头剥皮露出约4mm的裸线。

7)电调的信号线也比较长,把飞控放在机架的分电板安装位置,量下电调的信号线到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所需要的长度(可以适当的加多5-10mm左右的长度,以方便走线)。把电调的信号线用电烙铁焊下来(一定要记住不同颜色电线焊接的位置),从信号线的插头开始量刚才取到的长度,用剪刀剪断,把线头剥皮露出约2mm的裸线,重新再焊接回去。

7、制作分电板5V供电线

1)我们打算通过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给飞控供5V电。找一根3针口的杜邦线,插到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的第8口,另外一头放在分电板5V输出接口处,量下所需要电线的距离。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与分电板的5V输出接口是同一个方向,所需要的线不需要很长,大约就是50mm左右。

2)把杜邦线按需要的长度剪断,我们只需要正极和负极,白色的信号线可以剪断,或者把插口用针挑出来。

3)把杜邦线的红色焊接在分电板5V输出的正极接口,黑色焊接在分电板5V输出的负极接口。正极和负极千万不要搞错。

8、焊接飞控电压测量接线

取出飞控电压测量接口的JST-SH线,用剪刀剪断到25mm左右长度。电压测量线是直接接在动力电池上,分电板上有与动力电池相连的正负极接口,这个接口与飞控的电压测量接口是同一个方向,所以需要的电线比较短。把电压测量线焊接在分电板上,红色线接 +,黑色线接 - ,千万不要搞错。

9、焊接主电源线

1)拿出机架的上层板、护线圈和主电源线,把护线圈装在上层板的主电源固定孔上,再把主电源线从线脚处穿过护线圈。这个护线圈千万不要省去,机架的孔很锋利,没有护线圈的话,会把主电源线给割破。

2)把主电源线焊接在分电板的动力电池输入接口上,红色线接 +,黑色线接 - ,千万不要搞错。

10、把4个电调的电源输入线焊接在分电板的电调接口上(电调带散热片的要向上)。焊接好后,把做好的热缩套套在电调上。这时候,分电板的焊接工作全部完成。建议再三检查每个焊点的正负极是否正确,及焊点是否焊接好。

-

11、安装分电板

1)把机架的分电板/飞控安装螺丝拿出来,注意这些螺丝、垫片、螺母等全是塑料制品。碳纤的机架是导电的,不能用金属的材料安装分电板/飞控。把塑料螺丝从机架底部穿过分电板/飞控安装孔,再把塑料垫片套在塑料螺丝上。

2)把分电板的安装孔放在塑料螺丝上(分电板的主电源线要向后)-,再拧上塑料六角柱,用螺丝批把塑料螺丝拧紧(不能太用力,防止塑料件断裂)。4个螺丝拧紧后,要再检查一次塑料垫片是否已经装上去。

12、焊接电机电源线

1)把电机的3根电源线焊接在电调的电源输出接口上。3根电源线的接线方式决定电机的旋转方向,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电机的实际旋转方向是否正确,所以要等调试阶段,才知道连线是否正确,如果电机旋转方向错误的话,只需要把其中两根电源线互换一下就就行。

2)焊接完毕后,把电调上的热缩套把整个电调套住,不能让任何金属部分与机架接触。

13、安装飞控

1)把飞控装在塑料六角柱上,飞控的安装方向要与之前确定好的方向一致,再用塑料螺母拧紧。

2)把飞控上焊接好的电源杜邦线插在飞控的电调输出口的第8口。我们装的穿越机只用4个电机,所以飞控的电调输出5口到8口是没有用的,可以通过这些没用到的电调输出接口给飞控供电。插电源接口的时候要注意正极和负极,最下一个针是负极,中间的针是正极,最上面的是信号针(空着没用)。插好后再检查一次正负极是否正确。

3)把分电板上焊接好的电压测量的JST-SH的插头插到飞控的电压测量上(VBAT),同样要再检查一次正负极是否正确。

4)把电调的信号线按照顺序,插到飞控的电调输出接口上。

楼主:
14、安装接收机

1)我们打算接收机和飞控使用PWM的方式连接,要用同时用到飞控的IO_1和IO_2接口,具体连接方式请看下图。通道1、2、5、6在IO_1接口上,通道3、4在IO_2接口上,通道7和8留着以后接超声波用。

2)我们把两条JST-SH线插在IO_1和IO_2接口上,对着上图的接口,分辨出杜邦头所对应的通道。

3)把JST-SH线的杜邦头对应的通道插到接收机上。

15、准备第一次接通动力电池

经过以上的步骤,已经基本安装好硬件设备,需要接通电池为下步调试做准备。接电池之前要再检查一次:

1)主电源线的X60插口正负极是否正确

2)焊接在分电板上主电源线的正负极是否正确

3)分电板的5V输出给飞控的正负极是否正确

4)分电板连接到飞控电压测量接口的正负极是否正确。

16、解锁

1)打开遥控器开关,插上主电源线

2)红色的的状态灯在闪了几次后会熄灭。注意:由于飞控的默认状态下,解锁后电机会转动,要把机架放好,电机附近不能有任何东西。

3)解锁方式是:方向向右,油门向下。

4)解锁成功后红色状态灯会常亮,电机立即旋转。如果不能解锁,请重新检查电调、接收机等所有连线是否正确。

5)上锁:上锁方式是油门杆向下,方向杆向左。

17、调试电机旋转方向

1)拔掉主电源线,在电机的子弹头上贴一块透明胶或者电工胶布,目的是方便观察电机的转向。

2)接上主电源线,再解锁(不要加油门),观察每个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3)拔掉主电源线,把旋转方向不正确的电机电源线,随便找两个用电烙铁焊接下来,互相调换后再焊上去就行了。

18、安装电调

1)用高温胶布把电调的电源输出接口包两层。

2)把电调上的热缩管调好位置,要把电调上的所有金属部分全部包裹。然后加热热缩管,让其紧紧包住电调。

3)在电调下贴上之前制作好的海绵双面胶,再用扎带扎好,扎带要扎在电调散热片的中间位置。

4)用扎带把电调的信号线和电源输入线扎在机架上,保证线材不会由于振动而松脱。

19、安装接收机

1)用扎带把接收机的两簇信号线扎在一起。

2)剪一块跟接收机底面大小一样的魔术贴,把绒面的撕下用双面胶贴在接收机底面。

3)决定接收机的安装位置

这个接收机体积较大,无法放在飞控与摄像头之间的位置。研究后决定把接收机放在机架上层板的下方,飞控的上方。由于要用魔术贴扎带把电池固定在上层板的中间,接收机要避开电池魔术贴扎带的位置。

a)量下机架上层板的长度,找到上层板的中间位置。

b)在上层板的中间位置上,向后移动魔术贴宽度一半的距离,贴上接收机的另外一面魔术贴。

4)接收机贴在机架的上层板上,接收机的信号接口在后面,天线在前面。

5)魔术贴并不能完全把接收机固定要,还需要用扎带扎一下。但扎带不能从机架上层板跨过去,否则会妨碍安装电池。可以试下以下的安装方式:

20、安装机架

1)把圆柱装在机架上,长的螺丝是拧在机架上,短的螺丝是拧在机架上层板上。

2)把机架上层板装到圆柱上,机架的左板、右板、摄像头比较难装,要花点功夫,也可以留到以后装图传时候再装。

3)把脚架用双面胶贴在机臂下面,顺便把接收机的天线收在机臂下,用电调的扎带重新扎好。

21、安装电池

1)剪一段与电池长度一样的魔术贴,把绒面的用双面胶贴在电池背面,另外一面贴在机架上层板上(要对着上层板的中间位置)。

2)把电池放在机架上层板用魔术贴贴好(电池线出口处向机头方向),然后绑上魔术贴扎带,绑的时候把电池电源线和平衡线一同绑起来。

22、安装螺旋桨

1)判断螺旋桨的正浆和反桨

2)电机的旋转方向已经在之前的步骤调试好了,现在只需要把电机需要的螺旋桨(正浆或者反桨)装上去就行了。为了方便观察机头或者机尾方向,机头和机尾方向使用不同颜色的螺旋桨。

3)装好螺旋桨后,把电机的子弹头拧到电机轴上。

这台穿越机的最基本的零配件已经安装完毕,下步进入飞控调试阶段。

下文会有F3飞控的调试方法。

网友A:
教程不错~很详细! 但是这个焊工实在是太差了~ 焊点根本没有饱满! 好的焊点要饱满圆润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不错~很详细! 但是这个焊工实在是太差了~ 焊点根本没有饱满! 好的焊点要饱满圆润光泽 ...

焊工在于个人技术,教程才是重点,嘿嘿,孰能生巧

楼主:
加入魔豆窝1000人交流群: 141928764,和我们共同讨论

网友:
好详细的教程~~~~新人应该好好学习下。

网友:
就此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