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第一次做萝丽二代控进入菜单怎么设置相应的功能?

楼主(2016-09-01):
第一次做萝丽二代控进入菜单怎么设置相应的功能?油门可以移动光标,但其它的通道好像没反应。请问是怎么设置的?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问题解决了,是电路没焊好,就是bb响那一路正极没接。

网友A:
只有油门可以操控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油门可以操控光标

对,没法设置相应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没法设置相应的选项。

只能选择,不能确定?第一次开机那界面是按菜单键确认的,不行的话就是你菜单键那条回路有问题,检查下

网友B:
二代是右手摇杆控制确定返回!向右拨动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选择,不能确定?第一次开机那界面是按菜单键确认的,不行的话就是你菜单键那条回路有问题,检查下 ...

一按菜单键它就返回到“君子爱萝丽了”那个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代是右手摇杆控制确定返回!向右拨动摇杆

右手摇杆没反应,可能我电路焊接的有问题。

网友:
就此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