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的进来给小弟点建议。谢谢

楼主(2016-09-01):
首先,我做了个f450,下面上图。
apm2-8
大疆e300套装。都说这个比较老了,我还拿他当宝贝,今天一个电机磁钢碎了。
鸡架是大疆的450
电池是达普5200ma
m8ngps
说说做的这飞机,感觉没有什么亮点。续航也不行。前几天看到一个摩友仿的精灵,东西也貌似是高配,才花了1500左右。
现在就想看看360到550鸡架的电机电调选择还有浆,怎么陪是最好的。
谢谢大家,畅所欲言。【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A:
1.F450就是个练习机,别指望太多

2.要升级看你想要什么,继续玩自组就再折腾,玩长续航就大轴距,比如550-680这样子的轴距,玩机壳类的机器比如山精,论坛也有很多帖子,潜水学习一下,玩航拍直接P3A,钱多直接悟

3.确定要升级了,手头不要的出掉,回血玩新的

4....自己选择

网友B:
要是楼主觉得航拍多一点直接上DJI的整机吧 要是乐趣多一点就自组,想要自组出来航拍的感觉还不如买个精灵,讲真 ,这450的机架也就练习练习,配件便宜,飞控还是可以的,日后看需求在选择吧

网友:
要不可以做个y3飞行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450就是个练习机,别指望太多

2.要升级看你想要什么,继续玩自组就再折腾,玩长续航就大轴距,比如550- ...

谢谢^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楼主觉得航拍多一点直接上DJI的整机吧 要是乐趣多一点就自组,想要自组出来航拍的感觉还不如买个精灵, ...

嗯嗯^ω^,谢谢

网友:
精灵4搞起吧,感觉超级爽

网友:
上整机省心省力

网友C:
nazav2,2212自锁电机,dji9450桨,乐天20a,山寨450架子,3s5400电池x2,留空25分钟左右,没有做极限测试,因为飞的时候差点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v2,2212自锁电机,dji9450桨,乐天20a,山寨450架子,3s5400电池x2,留空25分钟左右,没有做极限测试 ...

不科学

网友:
楼上都已回答,想航拍直接精灵

网友D:
大家都很热情,虽然也是老生常谈,我也来说说个人经验。一路从自组走都现在商品鸡,360 400 450 650各种折腾四五万进去了,虽然在开源飞控自组机子中学到很多东西,但真要出片还是入了精灵3以后,前面一直在飞行时间稳定性云台相机各种折腾调试,用了精灵才接的活多一些。玩多轴怎么升级怎么配,先不论配置细节是否合理,首要的是知道自己玩多轴的最终目的以及自己的财力。如果是奔着经常航拍不管是个人旅游拍家用还是小型航拍团队,在费用预算不高的情况下都应该直接用商品鸡,消费级精灵3 精灵4面对大多数客户需求其实也是够的(精灵3选3A性价比最高,除了不支持4K其他高清图传视觉定位都有)专业一点用悟X3 X5,成品机的好处就是操作简单,完善的相机控制更多的第三方应用APP拓展功能,比如精灵3精灵4悟就可用于小面积航测三维建模,同时成品机维护简单出勤率高,不需要复杂的参数调试就能有很好的效果,基本上拍好了直接出片后期,不需要面对自组机用运动相机造成的畸变以及震动不合适导致的果冻。要是只是研究玩玩,就可以慢慢砸钱折腾了,只要比不退模就永远折腾其乐无穷

网友:
我看到了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很热情,虽然也是老生常谈,我也来说说个人经验。一路从自组走都现在商品鸡,360 400 450 650各种折 ...

说的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