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SR Racing F3飞控在调参软件中自旋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1):
近期装了4架四轴穿越,用到两片Naze32和F3飞控,都遇到过一个问题:
当飞机静止放在桌面上时,在Betaflight或者Cleanflight调参软件中,飞机会自己旋转,此时飞机仅仅只用usb线和电脑连接,连接收机和电源都没有装上。
并且这种故障无法通过刷新固件,校准加速度计,或者更新调参软件版本解决。

经过多次插拔后发现,如果仅仅是单一片飞控电路板用usb和电脑连接,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自旋的现象。
或者是飞控配有安装外壳,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出现自旋的现象,只有在飞控被螺钉固定在机架上时,就有很大程度出现自旋的现象。

于是猜测,飞控的PCB板在螺丝拧紧力矩下,由于四颗尼龙螺丝略微有一些高低不平,造成了飞控PCB板扭曲变形,使得加速度计芯片额外受力造成了自旋。

用手用力掰一下飞控板,调参软件里面的飞机就飞快的转起来了,泄力以后飞控PCB板除去了变形,自旋也就停止了。

知道了原因,解决办法就很简单了,在飞控板的下方垫上橡胶圈(如果没有橡胶圈,买一点内径3mm的硅胶管切1mm下来就行,多余的硅胶管还可以套在遥控的拨杆上改善手感)。在连接调参软件的情况下,一边拧紧飞控固定螺丝螺母,一边观察,并不要用非常大的力去拧紧螺丝。如果拧太紧开始自旋了,就松一点点。用这种方法处理了两架飞机,自旋故障消除。

看来加速度计是个很灵敏的元器件啊。

网友:
可以,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正巧碰到同样的问题,明天就拆机试验

网友:
昨天我也是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断开电池连接,只通过USB连接CF,有一个电机就转动了,很奇怪啊,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飞控调完参数后,遥控能正常控制四轴了,于是锁上电机,关掉遥控器,把四轴动一下,突然四轴4个电机转动起来。问了下朋友,他们说这是故障,装桨后,四轴就直接升天了。

网友:
分析好ha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飞控调完参数后,遥控能正常控制四轴了,于是锁上电机,关掉遥控器,把四轴动一下 ...

我看到有人说是触发失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有人说是触发失控保护了

有这可能,对于穿越机 把不必要的功能都关闭

网友:
有一種東西叫做  oring  找內孔3MM 的~